楼主(2015-11-07):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新的Q系列plcCPU模块需要进行哪些参数设置呢?

网友A:
首先是IO分配。
如果不进行设置的话,系统也会根据基板上的模块进行自动分配的。但是还是建议在PLC参数——IO分配那里设置好,因为编程肯定会用到IO,设置好IO地址编程时才不会搞错。如果用系统自动分配的地址,构建好系统后连接PLC,在GX Works2-诊断-系统监视里可以看到系统自动分配的地址,把它填到参数那里就可以了。

然后是多CPU参数的设置。
一般来说,只有用到运动控制器才需要多CPU参数设置。

以太网的设置。如果不需要用到内置以太网口或者没有,也不需要设置。

用到DA、AD模块等智能模块的话需要设置模块参数。

一般就这些了。

简单编程的话可以不设置参数的。

连接PLC的话需要设置“连接目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