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公司共有六台132KW电机循环水泵,用了没多长时间,共出现同一故障就是内部引线烧坏。电机使用了变频器,参数设置正常,
内部引线
现在就剩下2#4#还没烧坏了,因不常开。1.3.5都是坏同一故障点。6#坏的是外部接线盒端子处可以考虑是接线松动引起的。
变频器控制,但是无输出滤波器,无直流电抗,有输入电抗器,配电室内有电容柜,但是无电抗器。距离配电室越有50-60米距离。
厂家也不知什么原因,从第一台开始用不了多久就烧坏,到现在就是两台好的了,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有别的问题。开机时间不长一般每天4小时,开机使用侧电流正常178A.178.179.三线电流平衡,也没有过载,最近一台值班期间工艺人员说电机开不起来,自停,查看变频器报警
OC1,为过电流,直接停电拆开接线盒闻到糊味,打开一看又烧了。

网友A:
大的电机还是定期检查一下接线比较好

网友B:
端子质量问题或受潮引起。

网友C:
是否震动环境,是否潮湿高腐蚀环境,都需要按现场情况进行接线方式的技术改造。

网友D:
引线细,端子不合格,都有可能

网友E:
这种故障和变频器应当是没什么关系的,如果确定是接头烧了,那就是接的质量不高。另外是否有振动或受潮的情况。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机使用环境有关系。

网友G:
电机是全新的吗?我遇到过用一两年4台相继出现扫膛的情况,看看全是翻新机啊。

网友H:
50米以上就要加输出电抗器了,变频器输出会产生好多谐波,如果不滤波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这样对电机是不好的

网友I:
开机使用侧电流正常178A.178.179.三线电流平衡————————但看你电机内引线最多是10平方的线,明显不够大。

网友J:
大致有连接、过流、散热、线径、涡流、集肤效应等方面的问题,需看具体情况。

网友K:
谐波会导致尖峰电压,变频电机要提高绝缘等级 端子处要有预防震动影响的措施!

网友L:
第一,楼主贴图,应该旋转九十度,否则容易把浏览者的脖子看歪了。哈哈;

第二,从现象看,电机内部接线黄腊管护套都烧焦了说明电缆线超热。过电流是一定的。电机厂家的电机内部引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M:
接触不太好

网友N:
这么大的电机要定期检查的,我们55KW以上都每月检查一次。

网友O:
我同意12楼的观点,就是你电机内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P:
运行时候仔细测一下温度
涡流和谐波很有可能

楼主:
第一,这样看图避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不活动,呵呵,第二,只能是怀疑引线不合格。第三,告知上级领导加装滤波器。

网友Q:
引线罗丝换成铜质,引线压紧。

网友R:
端子和线连接地方过热导致,图上是看不出来多大的线,如果低于35平方的话就是线细了,我以前修电机引线都做大一号,焊接里面锡灌满,从没出这问题。判断结果就是电机本身问题,和变频器没有关系。

网友S:
问题应该是在电机上吧

网友T:
应该是电机测的问题吧。

网友U:
电机引线是否过细,焊接是否牢固。

网友V:
变频电机需要强制散热!

网友W:
降低载频试试,调至1~2KHZ

网友X:
变频器是小英的啊

网友Y:
应该是电机接线不牢固

网友Z:
引用 网友I:
开机使用侧电流正常178A.178.179.三线电流平衡————————但看你电机内引线最多是10平方的线,明显不够大。
不知是如何看出电机内引线线径的

楼主:
嗯,找了厂家调了下载波,觉得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