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三菱FX2N,想驱动步进

楼主(2015-11-07):
今天闲着没事把网上买的FX2N.拆了想能够驱动步进电机。不知怎么改。请教大神

网友A:
好像是拆焊继电器下来,焊接三极管上去,不懂,没有改过。
有风险的,建议度娘看看有没有案例图片可以借鉴。

楼主:
图中那两个黑黑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晶体管输出的呢?那就不用改了啊。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PLC多少钱?

楼主:
一个威伦6056触摸屏,一个松下fp0-c14.plc。一个FX2N
..还有个什么文本显示器。老乡那里买的。还有几根数据线。打包一共610元。但老乡说fx2n没电池没电了,。没法测试。不知贵不?一冲动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晶体管输出的呢?那就不用改了啊。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PLC多少钱?
mt的不好遇啊。价格还贵。

网友C:
真心便宜

网友D:
Y1继电器去掉接一电阻直接输出即可。

网友E:
FX2N就驱动步进就不是强项,MT的也一样。不如1N的

网友F:
手又痒痒了,好好的拆了。还是买个最新版的,指令也多几个啊。

网友G:
比较便宜了。学习的话,买个旧的1s晶体管输出的控制伺服

网友H:
都是强人啊

网友I:
妈蛋我FX2N-32MR 100块都卖不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妈蛋我FX2N-32MR 100块都卖不掉

呵呵,怎么可能呢?

网友K:
FX2N没有定位指令,即使是晶体管的也只能用脉冲指令。

网友I:
回复 网友J:
58挂了很多天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贵,但能用吗?

网友M:
换个型号吧;FX2N只有脉冲输出,没有定位指令,太弱了;
改线路也是需要动手能力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没遇到识货的吧?

楼主:
谢谢。cfg168 师傅,确实需要点动手能力。自己没有好烙铁

网友N:
楼主别急,好装备要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毕竟好装备都是要点银子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相当于加外部接口电路吧,大致是看驱动能力或负载大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妈蛋我FX2N-32MR 100块都卖不掉
卖我吧,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贵,但能用吗?
现在正在试验用串口232通讯,但不稳定,一会就通讯不上了,下载了个程序,没问题。

网友Q:
我也正有此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正有此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上已经给出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贵,但能用吗?
今天试了下,用18650 电池串个二极管,plc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