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楼主(2015-11-07):
施耐德plc怎么把语句表转换成提醒图

网友A:
你用的那款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plc怎么把语句表转换成提醒图
提醒图是转不了了

网友C:
又是个输入法出的错,错别字是不是应该怪输入法啊

网友D:
哪一款软件

网友E:
梯形图可以转语句表,但如果是语句表写的,是转不了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