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当PLC内部M490为1是报警条会提示,但是实际运行没有,在触摸屏上仿真直接赋值M490测试就没有问题

再次谢过坛友

网友A:
1、看通讯部分是否真正链接了M490,也就是说mcgs支持M490这个变量连接吗?
2、在plc内部编程序,当M490为1的时候,弄个输出点指示一下,保证490是有变化的。

网友B:
下载不了没得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490是有状态进来到触摸屏的,因为有一个构件是M490为1是才会显示

网友C:
为什么会是报警组而不是连接到相关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