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6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5-11-07):
请教PLC如何控制6个步进电机,需要哪些元器件搭配?
自动化工程师(5年工作经验)
提供工厂、民用自动化解决方案设计、制造(触摸屏,上位PC,PLC,工控布线,机械设计
制造,二维、三维CAD制图,设备规划及维护)
Mail:Andy_Kuang@yahoo.cn
Tel- 1598 6789 201 Q- 297 000 228
地址:深圳宝安龙华
~~寻合作团队~~

网友A:
你准备选用哪个品牌的?

网友B:
PLC, 步进电机, 驱动器, 电源,电线,断路器(开关),屏(触摸屏,文本);配电盘(箱),工具等。

网友C:
编程plc程序必不可少。

网友D:
松下本体可以控制6个步进电机,信捷PLC也可以控制六个以上电机。具体PLC型号可以向这二个厂商咨询。
对于原件的配置,六个步进电机下来,还真不少。电源,这可能要很大一个变压器。一般步进电机喜欢用直流低压。
PLC、开关电源、光电开关、触摸屏估计要10"的、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接近开关等等。

网友E:
呵呵,楼主连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基础硬件选型都不能掌握,那么,就算购买硬件回来组装成设备,会接线吗?会编制PLC程序和触摸屏的画面程序吗?
楼主还是提供一下整个项目的电气系统的投资预算与工艺以及控制要求,比如是否要求运动控制,6轴联动,让我们给你出出配置,然后再让自动化公司接单报价对比一下,不至于被别人的开价狠坑一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松下本体可以控制6个步进电机,信捷PLC也可以控制六个以上电机。具体PLC型号可以向这二个厂商咨询。
对于原件的配置,六个步进电机下来,还真不少。电源,这可能要很大一个变压器。一般步进电机喜欢用直流低压。
PLC、开关电源、光电开关、触摸屏估计要10"的、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接近开关等等。
楼主先确定用那种系列的plc,松下,信捷和海为的不用扩展模块,其它牌子的可能要用到扩展模块,几个轴是否存在连动插补功能,还是只进行简单的定位控制

网友G:
没有插补的话好点

网友H:
呵呵;看样子还是外包吧;
就算东西买全了给你不一定你把搞定;

网友D:
不要说六个,一个都很难搞定的了

网友I:
1700多块钱买个FP-XH日本松下 可以控制6轴了

网友J(2016-12-12):
回复 网友I:
目测是想搞机器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