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7):
进改配置让我把P9改为0  开机后P9是1  改不掉
求教大婶们改怎么弄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接法

楼主:
中间那块双电机模块控制的两个点击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
低倍率手动摇手轮会出现207900报警 起先怀疑是驱动模块坏了 更换后还是老样子
现在怀疑是电源模块有问题 由于型号不同 备件是ALM 与原件不同
现开机后需要改配置 P9改不了
求大神指教
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吗 是的话改怎么配
不是的话能不能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这是报警

网友A:
西门子840DSL系统如果更换了组件后,如果系统出现错误提示,说明某一个DO部件稍微有差别,应将拓扑结构比较等级设为最低,否则在驱动部件更换后,系统会提示:拓扑结构比较错误。按照以下步骤解决:
找到驱动器CU_I参数P9,输入1;
参数P9906,输入3;
参数P9,输入0。

网友B(2015-12-24):
网络怎么用的X127??

网友C(2020-05-07):
好老的帖子,最后楼主怎们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