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此接地线有什么用??

楼主(2015-11-07):
是保护接地吗??

网友A:
就是PCB板上的地线

网友B:
这个在国外的电气控制系统里面十分常见,国内则很少或者基本上不会这样制作线路。
理由就是当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被烧毁击穿之后,初级的高压电源会传导到次级的低压控制线路里面,存在操作员与检修员被触电身亡的危险,接地处理则很好的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接地后会导致漏电跳闸。

网友C:
在以往普遍使用的TN-C系统中,通常会将变压器次级的一端接地,理由如2楼所说。
后来还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基本看法是这样接法将失去变压器的隔离作用;特别是TN-S系统用得多了之后,主张只将变压器的铁心接地(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D:
二楼说了,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被烧毁击穿有触电危险。

网友E:
这么做,设备不会可靠运行,而且容易损坏元器件,一般弱电电源的地应该悬浮。不要接PE。

网友F:
国内以前80和90年代时候生产的老式机床用这种整流回路的比较多,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么做,设备不会可靠运行,而且容易损坏元器件,一般弱电电源的地应该悬浮。不要接PE。
要求较高的地方会在初级与次级之间加一屏蔽层接地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们单位设备也采用过这样的接地方式,烧了几次变压器,后来我就把它与地隔离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变压器的屏蔽接地是对的,,但控制电源的参考点位接大地就不必了,接了反而更热麻烦事。

网友I:
还是不接的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PCB板上的电路,4个二极管用线接的整流桥,用于机床控制线路,负极和三相四线的地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因工作变动,到另一厂工作,车间有好多设备都是这样接地线的。而且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还是供PLC、接近开关、电磁阀等控制元件使用的电源。我说了不应该这样接地,马上挨老师傅批.......老师傅说了这样接是为了提高PLC稳定性,防干扰,而且用了N年不出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不敢再哼声。明知道这样接好像不太妥,但它又一直再正常工作,有些不解?特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保护接地吧。但所用设备上都没有装有漏洞保护开关。

因工作变动,到另一厂工作,车间有好多设备都是这样接地线的。而且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还是供PLC、接近开关、电磁阀等控制元件使用的电源。我说了不应该这样接地,马上挨老师傅批.......老师傅说了这样接是为了提高PLC稳定性,防干扰,而且用了N年不出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不敢再哼声。明知道这样接好像不太妥,但人家又一直再正常工作,有些不解?特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接整流端的负极,而不是变压器铁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还是供PLC、接近开关、电磁阀等控制元件使用的电源。我说了不应该这样接地,马上挨老师傅批.......老师傅说了这样接是为了提高PLC稳定性,防干扰,而且用了N年不出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保护接地吧。但所用设备上都没有装有漏洞保护开关。

因工作变动,到另一厂工作,车间有好多设备都是这样接地线的。而且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还是供PLC、接近开关、电磁阀等控制元件使用的电源。我说了不应该这样接地,马上挨老师傅批.......老师傅说了这样接是为了提高PLC稳定性,防干扰,而且用了N年不出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不敢再哼声。明知道这样接好像不太妥,但人家又一直再正常工作,有些不解?特来问问大家。
既然设备内部没有漏电断路器,那么上级供电线路会有吧,还没有?那么总电箱里面会有吧?依然还是没有?那么低压配电房或者配电柜里面还是能够找到的对吧。找遍了还是没有?
全厂几十上百个开关,如果连一个漏电断路器都没有,醉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听他的呗,然后仔细的研究下整个系统的接地状态。任何系统,能可靠工作,一定有它的道理,看看这么接大地的控制电源,是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醉 !低压配电房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不归我们管,你说的其他位置真没装有漏洞开关。貌似我见过的工厂动力线路很少用漏洞开关,照明供电线路就用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醉 !低压配电房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不归我们管,你说的其他位置真没装有漏洞开关。貌似我见过的工厂动力线路很少用漏洞开关,照明供电线路就用有。
呵呵,动力线路终端,也就是马达,也有漏电的危险,确实漏洞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