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oc-a求救

楼主(2015-11-07):
接手一台台安2.2kw380v N2系列的变频器 运行时用万能表量输出电压会报oc-c,接上电机时已启动即报oc-a。本人已用另外一台好的机主板试了也不行,模块也换过试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这是哪里问题呢?求大神指点
 另外一启动时能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上电不启动时变压器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不知道跳故障与这响声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把驱动电路部分电解电容全换掉,如还没解决把开关电源部分电容也换掉…
台安下三路驱动基本用pc929,pc929对供电电源的质量要求灰常高,所以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希望你成功

网友B:
楼上的办法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都换了,不行 还有驱动光耦也全换了都不行,驱动光耦全部是用3120的

网友A:
变压器“吱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驱动部分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主板和传感器正负15V和CPU+5V供电是否正常?电流传感器输出端对地电压是否为零伏或不正常?电流传感器输出端到主板之间是否有开路或接触不良?等等…
如果是高频率变压器有问题那么木办法了

网友C:
这么大点的快别修了。

网友D:
电机是  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