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求助:设备报警显示是编码器1故障!这台设备有两个编码器,故障显示是编码器1的故障,可是检查了线路没有断路的,凌晨2点起来的,没有发现故障?晕!!!不知道编码器好坏怎么判断?求助一下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交换一下。

楼主:
不可以交换的,交换以后就找不到零位了,这个是老式编码器。

网友B:
是啊,编码器真的不太好判断,俺在现场没辙的时候就是用替换法

楼主:
我的中国编码器要求有那个数码显示的盒子才可以调试或者兑换的,现在那个盒子的数码管也不正常了!郁闷啊!

网友C:
看一下,是增量型的编码器,还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
设备的控制原理是什么?报警信息是通过触摸屏而显示的对吧,编码器的接线是接入了哪里?PLC控制器?还是伺服驱动器?至于测试仪器已经损坏,需要另想方法进行测试,比如连接电脑进行监控。

网友D: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判断?

网友E:
有条件可以技改了,不要被这些小问题搞的头疼啊。

网友F:
有示波器吗?要不是走通讯的可以看下波行。

网友G:
有测试工具测下波形最好了

楼主:
经过了一天的检查分析,终于判断是编码器坏了。谢谢各位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