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光码管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5-11-08):
请问 :这个光码管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A:
俺觉得没啥好办法,直接跑一下0-9试试吧

楼主:
这个数码管这么判断好坏?是四个连在一起的?

楼主:
最后一个没有显示的,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B:
看一下具体型号,查一下资料,弄清楚实际的管脚排列。
怎么样让发光二极管亮起来呢?就看楼主的了。

网友C:
这个损坏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D:
这个损坏的几率很少的,一般都是驱动电路损坏的多,楼主要是想测试,要看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的数码管,7段数码管外加小数点。一般来说连公共极就是9个引脚,好像背面是10个引脚,有两个是公共极。
还有接入测试电压最好在3V以下。

网友E:
每一个显示应该是由一个角控制的,把亮的那个角并过来试试

网友F:
6楼师傅说的很好,按照这个图查看一下电路……

网友G:
先把管脚搞清楚,再把亮的并过去看看就能确定了。

网友H:
弄个驱动板,接上试试

网友I:
5V电源一段一段接入,每段全亮就是好的。

网友J:
接上电,一个个试看看

网友K:
需判别是数码管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数码管的判断方法,参见6楼等的方法。

网友L:
两节1.5V干电池串联起来  找到公共点和阴/阳脚   全部接上试一下就行

网友M:
找块用两节电池的万能表,打到X1欧姆档,先黑笔接线路板接地端,红笔逐个点其中一只数码管的各脚看笔划亮不亮,全部不亮的,对换表笔再试。然后根据第一只数码管测试经验,对余下的数码管同样操作,确认所有数码管的笔画是否都亮了就能确认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的大力支持!辛苦了同学们!

网友N:
六楼的图很详细了,找到公共点,上电,试一下

网友O:
看看段位  应该不是坏了  可能是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