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5-11-08):
进电为480v而设备的额定电压是440v请问这样能用吗?有什么办法让进电压降低?比在进线加电阻或者其他方法可行吗?

网友A:
要是整套供电系统电压都高的话得调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了。。单一回路电压过高的话加自耦变压器或者调压变压器,加电阻不可靠。。

网友B:
哪里来的电?480V?

网友C:
呵呵;首先确认你设备是不是必须440V,480V不可以工作;
另外就是对应功率了,小的比较好办,大了成本就会比较高;

网友D:
火星上的设备吧?

网友E:
同样质疑这个480V电压怎么来的?
变压器调压到合适的电压吧!

网友F:
甭管480V能否工作,反正要是设备因为使用480V电源电压而烧毁的话,厂家肯定拒绝保修,那么客户就得自己承担设备烧毁而生产的巨大的损失。
花费资金购买并加装大功率而且需要定制的440V高精度交流稳压器。

网友G:
是从变压器过来就这么高电压吗?不能调调?

网友H:
如果进线是变流装置,则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变流装置对输出电压是可控制的,如果不是变流装置,是不可控的整流装置,那必须要把进线电压降下来。

网友I:
变压器输出的480V的电压吗。

网友J:
调变压器的分接开关看看能不能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K:
?有点对不上号,上下10%以内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L:
480    那里才可以看到啊

网友M:
480V,哪里来的??

楼主:
公司在墨西哥开分公司,由于管理部门提供当地设备使用的电压是440v。当地所使用的是480v,在当地买了一个1000KVA的变压器安装好了以后厂家说电压只能降到480v这已经是最大下限不能再降了。现在要生产因为电压问题不能生产,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N:
电阻降压,可能有电压不稳或能耗过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只能在变压器上想办法。
至于480V能否使用,要看设备的电压适应范围。

网友O:
楼上很多质疑你的480V这不是你要的重点,首先肯定一点480V用在440V的设备上从电压充许的波动范围来说还算在安全范围内,但是偏上限了,为了用电安全建议用隔离变压器降压480V/440V,现在的变压器都 是可以根据容量订制

网友P:
480V是中国的电压吗

网友Q:
看功率大小了,功率大的,考虑变压器吧,功率小呢,改开关电源

网友H:
回复 楼主:
再加一个自耦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R:
480V的电压没有超出440V额定电压的10%,这是允许的,如果带的负载越多,这个电压还会下降的。

网友S:
还是变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