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编程

楼主(2015-11-08):
哪位熟练ABB编程?希望可以帮助我写一个程序,多谢。因为初学,所以有问题需要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去百度找。

网友B:
在网上找一个。

网友C:
MODULE MainModule
   !**************************************************************************************************************************************
   !Data declarations
   !**************************************************************************************************************************************
   !User data
   RECORD UserData
       num EnterLimit;
       num ExitLimit;
       pos ItemOffset;
       string VisionFile;
   ENDRECORD

   !User adjust data
   PERS UserData setData:=[-350,350,[10,15,142],"2.job"];
   PERS UserData setData1:=[-350,350,[5,15,160],"1.job"];
   PERS UserData setData2:=[-350,350,[10,15,142],"2.job"];
   PERS UserData setData3:=[-350,350,[15,20,160],"5.job"];
   PERS UserData setData4:=[-350,350,[0,0,160],"4.job"];
   !Work object data
   PERS wobjdata WObjPick:=[FALSE,FALSE,"CNV1",[[0,0,0],[1,0,0,0]],[[-28.7972,-42.129,0],[1,0,0,0]]];
   !Stoppoint data
   VAR stoppointdata spdPick:=[3,FALSE,[0,0,0,0],0,0.03,"",0,0];
   VAR stoppointdata spdPlace:=[3,TRUE,[0,0,0,0],0,0.01,"",0,0];
   !Index data(conveyor number)
   VAR num PickIndex:=1;
   VAR num PlaceIndex:=3;
   PERS bool bPlace180:=FALSE;
   PERS num nPlaceType:=1;
   PERS num npiancha;
   !

   VAR intnum intno1:=0;
   CONST robtarget pHome10:=[[-318.69,-202.31,-1266.84],[0,0.999481,0.032214,0],[0,-1,0,0],[9E+09,9E+09,9E+09,9E+09,467.289,0]];
   CONST robtarget pPrePick10:=[[-23.08,-25.67,-1130],[0,0.839508,-0.543347,0],[0,0,0,0],[9E+09,9E+09,9E+09,9E+09,9E+09,15.46]];
   VAR triggdata trigg1;
   VAR triggdata trigg2;
   VAR triggdata trigg3;
   VAR triggdata trigg4;
   VAR triggdata trigg5;
   VAR triggdata trigg6;
   VAR triggdata trNewTgtReq;
   VAR triggdata trPos;
   VAR triggdata triggpick;

   PERS stoppointdata stoppoint1:=[3,TRUE,[0.1,100,0,0.1],0,0.05,"",0,0];
   PERS stoppointdata stoppoint2:=[3,TRUE,[0.1,100,0,0.1],0,0.05,"",0,0];
   PERS stoppointdata stoppoint3:=[3,TRUE,[0.1,100,0,0.1],0,0.05,"",0,0];

   VAR intnum intNewTgtReq;
   VAR intnum intPos;
   VAR intnum inStopCnv2;
   VAR intnum inBoxShift;
   VAR intnum inPartLost;
   VAR intnum inNewBox;
   VAR intnum instopBox;
   VAR intnum in2box;

   VAR bool bPartLost:=FALSE;
   VAR bool pick_ok:=FALSE;
   VAR bool bchangeboxtepy1:=FALSE;

   PERS speeddata vMinLoad_1:=[1600,5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inLoad_2:=[1300,500,6000,1000];

   PERS num nbox:=6;
   PERS num nOffsX:=-15;
   PERS num nspare:=6;
   PERS num nBoxInReject:=1;
   PERS num nBoxStatus{3}:=[1,1,1];
   PERS num nAccration:=80;
   PERS num nAccration1:=80;
   PERS num c2BarCount:=1;
   PERS num c2BarPos{10,2}:=[[439.7,433.5],[430.5,430.5],[463.1,463.1],[364.9,365],[439.1,439],[367.4,367.5],[403.6,403.5],[366.4,366.5],[440.2,440.3],[364.4,364.5]];
   PERS num PreBlowTime:=0.01;
   PERS num nInterval:=125;
   PERS num nBoxType:=2;

   PERS robtarget pCurPos:=[[-69.6982,22.999,-1036.2],[0,0.999225,-0.039364,0],[0,4,0,0],[9E+09,9E+09,9E+09,9E+09,450.969,0]];
   !CONST robtarget pPrePlace20:=[[-2.22,0.07,-1083.02],[0,0.996792,-0.0800409,0],[0,0,0,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robtarget pPrePlace30:=[[895.00,-0.55,0.00],[0.000398845,0.981003,0.193931,-0.00497001],[0,0,0,0],[9E+09,9E+09,9E+09,9E+09,226.86,-145.038]];
   CONST robtarget p10:=[[47.77,158.35,-1294.03],[0,0.671035,-0.741426,0],[0,1,0,0],[9E+09,9E+09,9E+09,9E+09,441.459,0]];
   CONST robtarget p20:=[[48.44,37.68,-1130.60],[0,0.885995,-0.463695,0],[0,0,0,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speeddata vmaxspeed:=[3000,500,5000,1000];
   CONST speeddata vloadspeed:=[1600,500,5000,1000];
   CONST robtarget p30:=[[-87.34,-164.14,-1113.69],[0,0.999233,-0.0391604,0],[0,0,0,0],[9E+09,9E+09,9E+09,9E+09,0,0]];
   VAR robtarget pPlaceRD:=[[-317.05,-170.58,-1117.96],[0,0.999977,-0.00676505,0],[0,0,0,0],[9E+09,9E+09,9E+09,9E+09,434.419,0]];
   CONST robtarget pDengDai:=[[-69.70,23.00,-1036.20],[0,0.999225,-0.039364,0],[0,0,0,0],[9E+09,9E+09,9E+09,9E+09,453.559,1.61357]];

   !********************************************************************
   ! Program   Factory IRB 660/2.5-150                                 !
   ! (c) ABB Engineering (Shanghai) Ltd.                               !
   !     No.31 Industrial Building 1/F, Fu Te Dong San Road,           !
   !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Shanghai,P.R. China.               !
   !     Hotline :021-61056117                                         !
   !     Fax     :021-61056902                                         !
   !     Post code:200131                                              !
   ! Programmer   :                   .                                !
   ! Last modified: 20080219                                           !
   ! By           :  Frank wanyan                                    !
   ! Reason       : Installation      !
   !!********************************************************************
   !******************************************************************
   ! Procedure:  rInitAll
   ! Description:  Reset I/O Signal
   !  Reset number data and interrupt
   !******************************************************************
   !**************************************************************************************************************************************
   ! Description:
   ! This procedure sets up initial values for conveyor tracking and related unit
   !**************************************************************************************************************************************
   PROC Init()

       Reset SoAutoStop;
       IF nBoxType=1 then
           setdata:=setdata1;
           SetupTrack PickIndex,"VISION","DISTANCE"\TrigDist:=100\DistFilter:=130\TgtOffset:=setData.ItemOffset;
       elseIF nBoxType=2 then
           setdata:=setdata2;
           SetupTrack PickIndex,"VISION","DISTANCE"\TrigDist:=100\DistFilter:=130\TgtOffset:=setData.ItemOffset;
       elseIF nBoxType=3 then
           setdata:=setdata3;
           SetupTrack PickIndex,"VISION","DISTANCE"\TrigDist:=150\DistFilter:=250\TgtOffset:=setData.ItemOffset;
       elseIF nBoxType=4 then
           setdata:=setdata4;
           SetupTrack PickIndex,"VISION","DISTANCE"\TrigDist:=100\DistFilter:=130\TgtOffset:=setData.ItemOffset;
       endif
       !Define work area for conveyor 2 which is also the conveyor with vision system
       SetupWorkArea PickIndex,setData.EnterLimit,setData.ExitLimit;

       !Set up vision system
       SetupVision setData.VisionFile;
       SingArea\Wrist;
       TPErase;
   ENDPROC

   !**************************************************************************************************************************************
   ! Description:
   ! Pick routine
   !**************************************************************************************************************************************
   PROC Pick(num Index)
       ConfL\Off;
       GetTargets TrckSource{Index},PickTarget{Index};
       WObjPick:=TrckSource{Index}.Wobj;
       !IF nBoxTypye=3 THEN
       !    PickTarget{Index}.rbTarget:=RelTool(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0\Rz:=90);
       !ENDIF
       triggL offs(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100),vloadspeed,triggpick,z10,tGriper\WObj:=WObjPick;
       ! TriggL\Conc,PickTarget{Index}.rbTarget,LowSpeed,trGripON,z5\Inpos:=spdPick,tGriper\WObj:=WObjPick;
       MoveL Offs(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0),vloadspeed,fine,tGriper\WObj:=WObjPick;
       !GripLoad lod100ml;
       MoveL offs(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30),vloadspeed,z20,tGriper\WObj:=WObjPick;
       TriggL\Conc,offs(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40),vloadspeed,trAckPick{Index},z10,tGriper\WObj:=WObjPick;
       !MoveL offs(PickTarget{Index}.rbTarget,0,0,140),speed1,z50,tGriper\WObj:=WObjPick;
   ENDPROC

   PROC InPick()
       B:
       !TPReadNum nBoxType,"please input  the type(1-3)";
       TPReadFK nBoxType,"qing xuan ze chan pin lei xing?","300g","200g","D500g","X500g","";
       TEST nBoxType
       CASE 1:
           nCountInBox:=50;
           ppick:=Offs(p30,npick1x,npick1y,npick1Z);
       CASE 2:
           nCountInBox:=80;
           ppick:=offs(p30,npick2X,npick2Y,npick2Z);
       CASE 3:
           nCountInBox:=30;
           ppick:=offs(ppick1,npick3x,npick3y,npick3z);
       CASE 4:
           nCountInBox:=20;
           ppick:=offs(ppick1,npick3x,npick3y,npick3z);
       DEFAULT:
           TPWrite "lei xing  cuo  wu";
           GOTO B;
           Stop;
       ENDTEST
       pPickrd:=RelTool(pPick,0,0,0\Rz:=95);
       pPickrd:=Offs(pPickrd,0,0,60);
   ENDPROC

   PROC rInitAll1()
       rMoveHome;
       VelSet 100,10000;
       AccSet 100,100;
       nP1Count:=1;
       nS1Count:=0;
       Reset DOpick;
       c2BarCount:=1;
       !bBoxFull:=TRUE;
       ActUnit CNV1;
       ActUnit CNV2;
       inPick;
       IDelete inStopbox;
       CONNECT inStopbox WITH tStopbox;
       ISignalAI c2Position,AIO_ABOVE_HIGH,0.42,0,0,inStopbox;
       ConfL\Off;
       Set DOStartCnv2;
       Reset DOBoxFull;
       ActUnit CNV2;
       DropWObj wobjcnv2;

       Set DOStartCnv2;
       Bb:
       WaitUntil c2ObjectsInQ>0\MaxTime:=1\Timeflag:=TimeOut;

       IF TimeOut THEN
           GOTO Bb;
       endif
       WaitWObj wobjcnv2;
       !
       WaitTime 5;
       ISleep instopBox;
   endproc

   PROC rInitAll()
       VAR num nStepCount;
       Reset DO10_7;
       !  shu song lian  chu shi  hua
       !IDelete in2box;
       !CONNECT in2box WITH tinbox;
       !ISignalDI DI10_3_yuandian,0,in2box;
       !ISleep in2box;
       IF debug=TRUE SpyStart "HOME:/spy.log";
       ConfJ\On;
       ConfL\On;
       rMoveHome;
       bRobBusy:=FALSE;
       bPickPart:=FALSE;
       bOFEnd:=FALSE;
       TimeOut:=FALSE;
       bPartLost:=FALSE;
       !
       !rSetLoad;
       ClkStop Timer;
       ClkReset Timer;
       !

       !number
       nbox:=1;
       nInput:=0;
       ncode:=0;
       nPassword:=0;
       nCycleTime:=0;
       !motion setting
       VelSet 100,10000;
       AccSet 100,100;
       !ActUnit CNV2;
       nP1Count:=1;
       nS1Count:=0;
       Reset DOpick;
       c2BarCount:=1;
       !bBoxFull:=TRUE;
       ActUnit CNV1;
       ActUnit CNV2;
       bBoxFull:=FALSE;
       !while DI10_3_yuandian=0 DO
       !Set DO10_7;
       !ENDWHILE
       Reset DO10_7;
       inPick;
       Init;
       !IWatch in2box;
       !Ca:
       !Set DOStartCnv2;
       !WHILE nxiangzi<2 DO
       !   GOTO ca;
       !ENDWHILE
       !Reset DOStartCnv2;
       ! ISleep in2box;
       !MoveL Offs(pPick,0,0,60),speed1,z50,tGriper;
       !QInit;
       !
       DropWObj wobjcnv2;
       InitTriggs;
       ConfL\Off;
       Set DOStartCnv2;
       Reset DOBoxFull;

       !! WaitWObj wobjcnv2\MaxTime:=1\Timeflag:=TimeOut;
       !WaitUntil c2Position > 0.5\MaxTime:=1\TimeFlag:=TimeOut;

       TPWrite "Waiting for boxes";
       !!    WaitTime 1;
       nStepCount:=1;
       !Reset DOBoxErr;
       !PulseDO\PLength:=0.5, DOBoxErr;
       WaitWObj wobjcnv2;
       !
       Set DOStartCnv1;
       !
       FOR i FROM 9 TO 1 DO
           nCheckPak{i+1}:=nCheckPak{i};
       ENDFOR
       FOR i FROM 9 TO 1 DO
           nCheckPak{i+1}:=nCheckPak{i};
       ENDFOR
       nCheckPak{1}:=0;
       nCheckPak{2}:=1;
       nCheckPak{3}:=1;
   ENDPROC

   PROC InitTriggs()
       !
       TriggEquip trigg1,20,0\GOp:=goVacBlow1,1;
       TriggEquip trigg2,20,0\GOp:=goVacBlow1,3;
       TriggEquip trigg3,0,PreBlowTime\GOp:=goVacBlow1,12;
       TriggEquip trigg4,10\Start,-0.15\GOp:=goVacBlow1,0;
       TriggEquip trigg5,0,0.2\GOp:=goVacBlow1,0;
       TriggEquip trigg6,10,0\GOp:=goVacBlow1,4;
       TriggEquip triggpick,30,0\GOp:=GOVACBLOW1,1;
       !CONNECT intNewTgtReq WITH DropCnv1;
       !TriggInt trNewTgtReq, 25\Start, intNewTgtReq;
       !CONNECT intPos WITH tGetPos;
       !TriggInt trPos, 5, intPos;
       IDelete iCheckPak;
       CONNECT iCheckPak WITH tCheckPak;
       TriggCheckIO trigg5,25,dilost,EQ,1,iCheckPak;

       IDelete inBoxShift;
       CONNECT inBoxShift WITH tBoxOut;
       ISignalAI c2Position,AIO_OUTSIDE,0,0,0.3\DNeg,inBoxShift;
       ISleep inBoxShift;
       IDelete inNewBox;
       CONNECT inNewBox WITH tNewBox;
       ISignalGI c2ObjectsInQ,inNewBox;
       ISleep inNewBox;
       IDelete inStopbox;
       CONNECT inStopbox WITH tStopbox;
       ISignalDI DI10_3_yuandian,1,instopBox;
       !ISignalAI c2Position,AIO_ABOVE_HIGH,0.42,0.41,0,inStopbox;
       IWatch instopbox;
       IDelete inStopCnv2;
       CONNECT inStopCnv2 WITH tStopCnv2;
       ISignalAI\Single,c2Position,AIO_ABOVE_HIGH,1,0,0,inStopCnv2;

   ENDPROC

   !******************************************************************
   ! Procedure:  SetPlace
   ! Description:  Set Place data
   !******************************************************************
   PROC rSetLoad()
       IF bPickPart=False THEN
           GripLoad LoadEmpty;
       else
           GripLoad LoadFull;
       ENDIF
   ENDPROC

   !******************************************************************
   ! Procedure:  MoveHome
   ! Description:  Move to home position
   !******************************************************************
   PROC rMoveHome()
       ActualPos:=CRobT(\Tool:=tGriper\WObj:=wobj0);
       ActualPos.trans.z:=pHome.trans.z;
       MoveL ActualPos,v500,z10,tGriper;
       MoveL pHome,v500,fine,tGriper;
       SetGO goVacBlow1,12;
       WaitTime 1;
       SetGO goVacBlow1,0;
       MoveL pHome,v500,fine,tGriper;
   ENDPROC

   PROC rPick1()
       !IF DIpick=1 and distop=0 THEN
       Pa:
       !MoveL Offs(pPick,0,0,-5),speed1,z50,tGriper;
       !TriggL Offs(pPick,0,0,-19),speed1,triggpick,fine,tGriper;
       !WaitTime 0.2;
       MoveL Offs(pPick,0,0,80), vloadspeed, z20, tGriper;
       SetGO goVacBlow1,1;
       MoveL Offs(pPick,0,0,-5),vloadspeed,z50,tGriper;
       MoveL Offs(pPick,0,0,80),vloadspeed,z20,tGriper;
       ! IF DI10_9=0 OR  DI10_10=0  THEN
       !    MoveL offs(pPick,180,0,180),speed2,z20,tGriper;
       !  setgo goVacBlow1,0;
       ! PulseDO\PLength:=0.2,DOpick;
       ! GOTO pa;
       !  ENDIF
       PulseDO\PLength:=0.2,DOpick;
       !ENDIF
   endproc

   !******************************************************************
   ! Procedure:  PickPart
   ! Description:  Pick part from infeed
   !******************************************************************

   proc rPlace()
       VAR bool bFlag:=FALSE;
       VAR num nWaitUpdate:=0;
       !ActUnit CNV2;
       rCalPos;
       IF bBoxFull=TRUE THEN
           !IF c2ObjectsInQ<1 AND bPartLost THEN
           IF c2ObjectsInQ<1 THEN
               !IDelete inPartLost;
               !CONNECT inPartLost WITH tPartLost;
               !ISignalDI\Single, c2Connected, 1, inPartLost;
               nWaitUpdate:=0.25;
           ENDIF
           !bPartLost:=FALSE;
           !WaitTime 0.1;

           !!  WaitWObj wobjcnv2\RelDist:=100\MaxTime:=0.3\Timeflag:=bFlag;
           c2BarPos{c2BarCount,2}:=Round(c2Position*1000\Dec:=1);
           Set DOStartCnv2;
           IF c2position<0.1 THEN
               DropWobj wobjcnv2;
               WaitUntil c2Connected=0;
               Set DOStartCnv2;
               Reset DOBoxFull;
               PulseDO\PLength:=0.5,DOBoxFull;
               WaitUntil c2ObjectsInQ>0\MaxTime:=0.2\Timeflag:=bFlag;
               !WaitWObj wobjcnv2\MaxTime:=0.2\Timeflag:=bFlag;
               IF bFlag THEN
                   !MoveL offs(pPickS,-nNextObj,0,nPickH), vMinLoad, z5, tGriper\WObj:=wobjcnv1;
                   WaitTime\Inpos,0;
                   pCurPos:=CRobT(\Tool:=tGriper\WObj:=wobj0);
                   MoveL pCurPos,vMinLoad,fine,tGriper;
                   DropWobj WobjCnv1;
                   ErrWrite\W,"Waiting for box","Waiting fox box conveyor";
                   !
                   WaitBoxCnv wobjcnv2;
               ENDIF
           ELSE
               WaitTime 0.05;
               DropWobj wobjcnv2;
               WaitUntil c2Connected=0;
           ENDIF
           !
           WaitTime nWaitUpdate;
           WaitWObj wobjcnv2;
           !WaitWObj wobjcnv2\RelDist:=100;
           !!  WaitBoxCnv wobjcnv2\RelDist:=100;
           bBoxFull:=FALSE;
           IDelete inStopCnv2;
           CONNECT inStopCnv2 WITH tStopCnv2;
           ISignalAI\Single,c2Position,AIO_ABOVE_HIGH,0.42,0,0,inStopCnv2;
       ENDIF
       ! IF c2Connected = 0 THEN
       ! ErrWrite\W, "CNV2 not connected", "c2connected=0 for unknown reason";
       !
       ! Aa:
       ! WaitWObj wobjcnv2\MaxTime:=0.3\Timeflag:=bFlag;
       ! IF bFlag THEN
       !  PulseDO\PLength:=0.2, DOBoxFull;
       !  GOTO Aa;
       ! ENDIF
       ! ENDIF
       ! below comment by alan 2012/06/01
       !IF c2Position<0.3 AND c2NullSpeed=1 AND nS1Count>4 THEN
       !ErrWrite\W, "W04: Wrong Box Stop Position", "CNV2 restarted by robot"
       !\RL2:="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 c2Speed="+ValToStr(AInput(c2Speed));
       !Reset DOBoxFull;
       !PulseDO\PLength:=0.4, DOBoxFull;
       !
       !modify by alan 2012/06/01,to avoid robot working out of work area
       IF c2Position<0.3 AND c2NullSpeed=1 AND nCountInBox-nS1Count<=nspare THEN
           W04:
           !ErrWrite\W, "W04: Wrong Box Stop Position", "CNV2 restarted by robot";
           !\RL2:="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 c2Speed="+ValToStr(AInput(c2Speed));
           Reset DOBoxFull;
           PulseDO\PLength:=0.4,DOBoxFull;
       ELSEIF c2Position>=0.6 THEN
           ErrWrite "Box too far","the position of box is too far on CNV2"\RL2:="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RL3:="nS1Count="+ValToStr(nS1Count);
           Set DOStartCnv2;
           DropWobj wobjcnv2;
           WaitUntil c2Connected=0\MaxTime:=0.4\Timeflag:=bFlag;
           IF bFlag THEN
               ErrWrite\W,"CNV2 can't dropped","c2connected=1 for unknown reason";
               Reset c2DropWObj;
               WaitTime 0.1;
               Set c2DropWObj;
               ! IF c2NullSpeed=0 PulseDO ;
               !PulseDO\PLength:=0.5, DOBoxErr;
               WaitTime 0.3;
               Reset c2DropWObj;
           ENDIF
           nP1Count:=1;
           nS1Count:=0;
           rCalPos;
           !!  WaitWObj wobjcnv2\RelDist:=100\MaxTime:=0.3\Timeflag:=bFlag;
           WaitWObj wobjcnv2\MaxTime:=0.3\Timeflag:=bFlag;
           IF bFlag THEN
               !MoveL offs(pPickS,-nNextObj,0,nPickH), vMinLoad, z5, tGriper\WObj:=wobjcnv1;
               WaitTime\Inpos,0;
               pCurPos:=CRobT(\Tool:=tGriper\WObj:=wobj0);
               MoveL pCurPos,vMinLoad,fine,tGriper;
               DropWobj WobjCnv1;
               ErrWrite\W,"Waiting for CNV2","Waiting fox box conveyor";
               !
               WaitBoxCnv wobjcnv2;
           ENDIF
           !WaitWObj wobjcnv2\RelDist:=100;
           !!  WaitBoxCnv wobjcnv2\RelDist:=100;
           bBoxFull:=FALSE;
           IDelete inStopCnv2;
           CONNECT inStopCnv2 WITH tStopCnv2;
           ISignalAI\Single,c2Position,AIO_ABOVE_HIGH,0.6,0,0,inStopCnv2;
           !Stop;
           !ExitCycle;
       ENDIF
       !
       !MoveL pPrePlace, vMidLoad, z10, tGriper\WObj:=wobjcnv2;
       !
       !TriggL pPlace, vMinLoad, trigg3\T2:=trNewTgtReq, z5\Inpos:=stoppoint2, tGriper\WObj:=Wobjcnv2;
       !IF pPlace.trans.x<pPlace10.trans.x WaitBoxCnv wobjcnv2\RelDist:=100;
       !TriggL Offs(pPlace,0,0,50), vMidLoad, trigg5, z10, 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Offs(pPrePlace,0,0,60),speed2,z10,tGriper\WObj:=wobjcnv2;
       IF c2Position>0.4 THEN
           npiancha:=(c2Position-0.43)*1000;
       ELSE
           npiancha:=0;
       ENDIF
       moveL Offs(pPlacerd,0,0,140),vloadspeed,z20,tGriper\WObj:=Wobjcnv2;
       IF DI10_11=0 THEN
           nbox:=nbox-1;
           nS1Count:=nS1Count-1;
       ENDIF
       moveL pPlaceRD,vloadspeed,z20,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Offs(pPlace,npiancha+0,0,60),vloadspeed,fine,tGriper\WObj:=Wobjcnv2;
       triggL Offs(pPlace,npiancha+0,0,0),vloadspeed,trigg6,fine,tGriper\WObj:=Wobjcnv2;
       !TriggL Offs(pPlace,npiancha+0,0,0),speed3,trigg5,fine,tGriper\WObj:=Wobjcnv2;
       !SetGO goVacBlow1,4;
       WaitTime 0.1;
       SetGO goVacBlow1,0;
       ! TriggL Offs(pPlace,0,0,40),vMinLoad_1,trigg5,z10,tGriper\WObj:=Wobjcnv2;

       !  TriggL Offs(pPlace,0,0,0),vMinLoad_2,trigg3,z5\Inpos:=stoppoint2,tGriper\WObj:=Wobjcnv2;

       AccSet 100,100;
       bPickPart:=FALSE;
       !rsetLoad;
       !WaitTime time;
       !TriggL\Conc,pPrePlace,vMaxEmpty,trigg4,z10,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Offs(pPlace,0,0,250),vloadspeed,z20,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pDengDai,vloadspeed,z20,tGriper\WObj:=wobj0;
       !! IF nP1Count > 2 AND c2Speed = 0 AND c2Position > 0.5 AND nCheckPak{nEject} = 1 THEN
       IF nP1Count>2 AND c2Speed=0 AND c2Position>0.3 AND nCheckPak{nEject}=1 THEN
           !PulseDO\PLength:=2, do5_ServoReset;
           nCheckPak{nEject}:=0;
       ENDIF
       rPlaceRD;
   ERROR
       IF ERRNO=ERR_CNV_DROPPED THEN
           ErrWrite\W,"Object dropped on CNV2","the object has dropped";
           RETRY;
       ELSE
           ErrWrite\W,"Error on CNV2","Unknown reason";
           RETRY;
       ENDIF
   ENDPROC

   PROC WaitBoxCnv(PERS wobjdata wobjcnv\num RelDist)

       VAR bool bFlag:=TRUE;
       VAR num nWaitDistance;

       IF Present(RelDist) THEN
           WaitWObj wobjcnv\RelDist:=RelDist\MaxTime:=0.1\Timeflag:=bFlag;
           nWaitDistance:=RelDist;
       ELSE
           WaitUntil c2ObjectsInQ>0\MaxTime:=0.1\Timeflag:=bFlag;
           !WaitWObj wobjcnv\MaxTime:=0.1\Timeflag:=bFlag;
           nWaitDistance:=0;
       ENDIF
       IF bFlag AND c2NullSpeed=1 THEN
           ErrWrite\W,"Box belt Stopped","Waiting fox box conveyor start"\RL2:=" current 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1000)\RL3:=" Waiting position to "+ValToStr(nWaitDistance);
       ENDIF
       WHILE bFlag DO
           IF c2NullSpeed=1 THEN
               Set DOStartCnv2;
               Reset DOBoxFull;
               PulseDO\PLength:=0.4,DOBoxFull;
           ENDIF
           IF Present(RelDist) THEN
               WaitWObj wobjcnv\RelDist:=RelDist\MaxTime:=1\Timeflag:=bFlag;
           ELSE
               WaitUntil c2ObjectsInQ>0\MaxTime:=1\Timeflag:=bFlag;
               !WaitWObj wobjcnv\MaxTime:=1\Timeflag:=bFlag;
           ENDIF
       ENDWHILE
   ERROR
       IF ERRNO=ERR_CNV_DROPPED THEN
           ErrWrite\W,"Object dropped on CNV2","the object has dropped";
           RETRY;
       ELSEIF ERRNO=ERR_CNV_CONNECT THEN
           TRYNEXT;
       ELSE
           ErrWrite\W,"Error on CNV2","Unknown reason";
           RETRY;
       ENDIF
   ENDPROC

   PROC rPlaceRD()
       nS1Count:=nS1Count+1;
       nP1Count:=nP1Count+1;
       IF nS1Count>=nCountInBox THEN
           IDelete inStopCnv2;
           bBoxFull:=TRUE;
           IF c2ObjectsInQ<1 THEN
               !ErrWrite\W, "Miss Next Box", "Objects In Queue is "+ValToStr(GInput(c2ObjectsInQ))
               !\RL2:="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 c2Speed="+ValToStr(AInput(c2Speed));
           ENDIF
           !IF c2Position>0.3 AND c2NullSpeed=1 THEN
           !IF c2Position>0.3 THEN
           IF c2ObjectsInQ=1 THEN
               Incr c2BarCount;
               IF c2BarCount>10 c2BarCount:=1;
               c2BarPos{c2BarCount,1}:=Round(c2Position*1000\Dec:=1);
           ENDIF
           !!      Set DOStartCnv2;
           !!  Reset DOBoxFull;
           !!  PulseDO\PLength:=0.5, DOBoxFull;
           nP1Count:=1;
           nS1Count:=0;
           nBoxCount:=nBoxCount+nCountInBox;
           FOR i FROM 9 TO 1 DO
               nCheckPak{i+1}:=nCheckPak{i};
           ENDFOR
           nCheckPak{1}:=0;
       ENDIF
       nCount:=nCount+2;
       IF nCount>9E+06 nCount:=0;
       IF nBoxCount>9E+06 nBoxCount:=0;
   ENDPROC

   PROC BoxType300g()
       !1-40
       IF nS1Count<40 THEN
           IF nbox=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yoff1-30,0);
               nbox:=2;
           ELSEIF nbox=2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yoff1+nBoxW1+12,0);
               nbox:=3;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20,nyoff1-30,0);
               nbox:=4;
           ELSEIF nbox=4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20,nyoff1+nBoxW1+12,0);
               nbox:=5;
           ELSEIF nbox=5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35,0);
               nbox:=6;
           ELSEIF nbox=6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nBoxW1+7,0);
               nbox:=7;
           ELSEIF nbox=7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35,0);
               nbox:=8;
           ELSEIF nbox=8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nBoxW1+5,0);
               nbox:=1;
           endif
           IF nbox<5 THEN
               pPlaceRD:=Offs(pPlace10,-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10,-140,20,100);
           ENDIF
       ELSE
           !****************41*********************
           IF nbox=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yoff1-35,0);
               nbox:=3;
               !****************42*********************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17,nyoff1-35,0);
               nbox:=5;
               !****************43*********************
           ELSEIF nbox=5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35,0);
               nbox:=6;
               !****************44*********************
           ELSEIF nbox=6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nBoxW1+7,0);
               nbox:=7;
               !****************45*********************
           ELSEIF nbox=7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35,0);
               nbox:=8;
               !****************46*********************
           ELSEIF nbox=8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nBoxW1+5,0);
               nbox:=9;
               !****************47*********************
           ELSEIF nbox=9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yoff1-35,0);
               nbox:=10;
               !****************48*********************
           ELSEIF nbox=10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17,nyoff1-35,0);
               nbox:=11;
               !****************49*********************
           ELSEIF nbox=1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nBoxW1+7,0);
               nbox:=12;
               !****************50*********************
           ELSEIF nbox=12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nBoxW1+5,0);
               nbox:=1;
           endif
           IF nbox<5 OR nbox=9 or nbox=10 THEN
               pPlaceRD:=Offs(pPlace10,-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10,-140,20,100);
           ENDIF
       ENDIF
   ENDPROC

   PROC BoxType200g()
       !1-72
       IF nS1Count<72 THEN
           IF nbox=1 THEN
               pPlace:=pplace200G;
               nbox:=2;
           ELSEIF nbox=2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0,n200GL,0);
               nbox:=3;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0,0);
               nbox:=4;
           ELSEIF nbox=4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n200GL,0);
               nbox:=5;
           ELSEIF nbox=5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2-n200GZ,0,0);
               nbox:=6;
           ELSEIF nbox=6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2-n200GZ,n200GL,0);
               nbox:=7;
           ELSEIF nbox=7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3-n200GZ,0,0);
               nbox:=8;
           ELSEIF nbox=8 then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3-n200GZ,n200GL,0);
               nbox:=1;
           endif
           IF nbox<5 THEN
               pPlaceRD:=Offs(pPlace10,-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10,-140,20,100);
           ENDIF
       ELSEIF nS1Count>71 then
           !***************73******************
           IF nbox=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yoff1+nBoxW1+7,0);
               pPlace:=Offs(pplace200G,0,n200GW,0);
               nbox:=2;
               !***************74******************
           ELSEIF nbox=2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17,nyoff1+nBoxW1+7,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n200GL,0);
               nbox:=3;
               !***************75******************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35,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n200GZ,0,0);
               nbox:=4;
               !***************76******************
           ELSEIF nbox=4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2*nBoxL1-17,nyoff1+nBoxW1+7,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2-n200GZ,n200GL,0);
               nbox:=5;
               !***************77******************
           ELSEIF nbox=5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35,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3-n200GZ,0,0);
               nbox:=6;
               !***************78******************
           ELSEIF nbox=6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nBoxW1+5,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3-n200GZ,n200GL,0);
               nbox:=7;
               !***************79******************
           ELSEIF nbox=7 THEN
               !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nBoxL1+20,nyoff1+nBoxW1+7,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w,n200Gl,0);
               nbox:=8;
               !***************80******************
           ELSEIF nbox=8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1-3*nBoxL1,nyoff1-35,0);
               pPlace:=Offs(pplace200G,-n200GL*3-n200GZ,0,0);
               nbox:=1;
           endif
           IF nbox=1 OR nbox=2 OR nbox=7 THEN
               pPlaceRD:=Offs(pPlace200G,-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200G,-140,20,100);
           ENDIF
       ENDIF
   ENDPROC

   PROC BoxTpyeD500g()

       IF nbox=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40,nyoff3,0);
           pPlace:=pPlace30;
           nbox:=2;
       ELSEIF nbox=2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40,nyoff3+nBoxW1,0);
           pPlace:=Offs(pPlace30,0,nD500gW,0);
           nbox:=3;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BoxL3-30,0,0);
           pPlace:=Offs(pplace30,-nd500gL,0,0);
           nbox:=4;
       ELSEIF nbox=4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BoxL3-30,nyoff3+nBoxW1,0);
           pPlace:=Offs(pplace30,-nD500gL,nD500gW,0);
           nbox:=1;
       endif
       !IF nbox<3 THEN
       !pPlaceRD:=Offs(pplace30,-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30,-140,20,100);
       !ENDIF
       pPlacerd:=Offs(pPlace,0,0,nD500gH);
       !pPlaceRD:=RelTool(pPlaceRD,0,0,0\Rz:=-95);
       !pPlace:=RelTool(pPlace,0,0,0\Rz:=-95);
   ENDPROC

   PROC BoxTpyeX500g()
       IF nbox=1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yoff3,0);
           pPlaceRD:=Offs(pPlace,-10,10,30);
           nbox:=2;
       ELSEIF nbox=2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yoff3+nBoxW4,0);
           pPlaceRD:=Offs(pPlace,-10,10,30);
           nbox:=3;
       ELSEIF nbox=3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BoxL4,0,0);
           pPlaceRD:=Offs(pPlace,-10,10,30);
           nbox:=4;
       ELSEIF nbox=4 then
           pPlace:=Offs(pplace10,nxoff3-nBoxL1,nyoff3+nBoxW1,0);
           pPlaceRD:=Offs(pPlace,-10,10,30);
           nbox:=1;
       endif
       IF nbox<3 THEN
           pPlaceRD:=Offs(pplace10,-30,20,100);
       else
           pPlacerd:=Offs(pPlace10,-140,20,100);
       ENDIF
   ENDPROC

   PROC rCalPos()
       nDiv:=(nP1Count-1) DIV nRow;
       nMod:=(nP1Count-1) MOD nRow;
       !*****300g**************
       IF nBoxType=1 THEN
           Boxtype300g;
           !*****200g***************
       ELSEIF nBoxType=2 THEN
           BoxType200g;
           !***500g da******
       ELSEIF nBoxType=3 THEN
           BoxTpyed500g;
           !***500g xiao****
       ELSEIF nBoxType=4 THEN
           BoxTpyex500g;
       ENDIF
       pPrePlace:=pPlace;
       nOffsX:=-15;
       pPrePlace.trans.x:=pPlace.trans.x+nOffsX;
       pPrePlace.trans.z:=pPlace10.trans.z+270;
   ENDPROC

   !******************************************************************
   ! Procedure:  Main
   ! Description:  Program flow
   !******************************************************************
   PROC Main()

       rInitAll;
       WHILE TRUE DO

           Pick PickIndex;
           !text111;
           rPlace;

       ENDWHILE
   ENDPROC

   TRAP tCheckPak
       nCheckPak{1}:=1;
       !! PulseDO\PLength:=0.5, DOBoxErr;
       TPWrite "One or two objects may lost";
       ErrWrite\W,"Vacuum Error","One or two objects may lost";
       nLost:=nLost+1;
       !IF bPartLost RETURN;
       IF c2ObjectsInQ=1 THEN
           ! WaitTime 0.2;
           !Reset DOBoxErr;
           !PulseDO\PLength:=0.5, DOBoxErr;
           !ErrWrite\W, "Reject Signal Sent", "Box error signal was sent to PLC immediately";
           nBoxStatus{2}:=0;
       ELSE
           !IDelete inPartLost;
           !CONNECT inPartLost WITH tPartLost;
           !ISignalGI\Single, c2ObjectsInQ, inPartLost;
           !ISignalDI\Single, c2Connected, 1, inPartLost;
           bPartLost:=TRUE;
       ENDIF
       !bPartLost:=TRUE;

   ENDTRAP

   TRAP tNewBox
       !
       TPWrite "7";
       IF c2ObjectsInQ=0 THEN
           RETURN ;
       ELSEIF c2ObjectsInQ=1 THEN
           nBoxInReject:=nBoxStatus{1};
           IF nBoxStatus{1}=0 THEN
               Reset DOBoxErr;
               PulseDO\PLength:=0.5,DOBoxErr;
               ErrWrite\W,"Reject Signal Sent","Box error signal was sent to PLC";
               TPWrite "The next out box isn't full";
           ELSE
               TPWrite "The next out box is full";
           ENDIF
           nBoxStatus{1}:=nBoxStatus{2};
           nBoxStatus{2}:=nBoxStatus{3};
           nBoxStatus{3}:=1;
           IF bPartLost THEN
               nBoxStatus{2}:=0;
               bPartLost:=FALSE;
           ENDIF
       ELSE
           ErrWrite "Wrong Queue Length","c2ObjectsInQ:="+ValToStr(GInput(c2ObjectsInQ));
           Stop;
           Exit;
       ENDIF
       !
   ENDTRAP

   TRAP tPartLost
       !WaitTime 0.5;
       bPartLost:=FALSE;
       Reset DOBoxErr;
       PulseDO\PLength:=0.5,DOBoxErr;
       ErrWrite\W,"Reject Signal Sent","Box error signal was sent to PLC now";
       nBoxStatus{2}:=0;
       TPWrite "6";
   ENDTRAP

   TRAP tStopCNV2
       !
       !IF NOT bBoxFull THEN
       ErrWrite\W,"CNV2 Stopped by Prg","the position of box is too far on CNV2"\RL2:="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 c2Speed="+ValToStr(AInput(c2Speed))\RL3:="nS1Count="+ValToStr(nS1Count)+" DOBoxFull="+ValToStr(DOutput(DOBoxFull))\RL4:="DOStartCnv2="+ValToStr(DOutput(DOStartCnv2));
       ReSet DOStartCnv2;
       TPWrite "5";
       !ENDIF
       !ReSet DOStartCnv2;
       !
   ENDTRAP

   TRAP tBoxOut
       !
       TPWrite "1";
       !
   ENDTRAP

   TRAP tstopbox
       !
       Reset dostartcnv2;
       ISleep inStopbox;
       TPWrite "2";
       !
   ENDTRAP

   TRAP tinbox
       ! Reset DOStartCnv2;
       Incr nxiangzi;
       TPWrite "3";
   ENDTRAP

   PROC rRestartPrg()
       !
       TPWrite "4";
       IF OpMode()<>OP_AUTO RETURN ;
       ExitCycle;
       !
   ENDPROC

   PROC rStopPrg()
       !
       IF OpMode()<>OP_AUTO RETURN ;
       pCurPos:=CRobT(\Tool:=tGriper\WObj:=wobj0);
       ErrWrite\W,"Program Stopped","c1Position="+ValToStr(AInput(c1Position))+" c2Position="+ValToStr(AInput(c2Position))\RL2:="c1Speed="+ValToStr(AInput(c1Speed))+" c2Speed="+ValToStr(AInput(c2Speed))\RL3:="c2ObjectsInQ="+ValToStr(GInput(c2ObjectsInQ))\RL4:="nS1Count="+ValToStr(nS1Count)+" X="+ValToStr(pCurPos.trans.x)+" Y="+ValToStr(pCurPos.trans.y)+" Z="+ValToStr(pCurPos.trans.z);
       ReSet DOStartCnv2;
       !
   ENDPROC

   PROC p1()
       MoveL Offs(pPrePlace,0,0,0),vMidLoad,z10,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pPlace10,vMinLoad_1,z10,tGriper\WObj:=Wobjcnv2;

       moveL Offs(pPlace,0,0,0),vMinLoad_2,z5\Inpos:=stoppoint2,tGriper\WObj:=Wobjcnv2;
       MoveJ p30,vMinLoad_2,z5,tGriper;
   ENDPROC

   PROC text111()
       WHILE true DO
           MoveJ [[-214.25,-174.53,-995.08],[0,0.999487,0.0320164,0],[0,-1,0,0],[9E+09,9E+09,9E+09,9E+09,9E+09,3.68393]],v2000,z50,tGriper\WObj:=wobj0;
           MoveJ [[-53.36,-174.54,-995.09],[0,0.999488,0.0320044,0],[0,-1,0,0],[9E+09,9E+09,9E+09,9E+09,9E+09,5.87117]],v2000,z50,tGriper\WObj:=wobj0;
           MoveJ [[-214.66,-58.14,-995.05],[0,0.999487,0.0320283,0],[0,-1,0,0],[9E+09,9E+09,9E+09,9E+09,9E+09,3.21245]],v2000,z50,tGriper\WObj:=wobj0;
       ENDWHILE
   ENDPROC

ENDMODULE
回答问题自己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