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知道谁可以帮忙看看这款编码器?

楼主(2015-11-08):
请问:不知道谁可以帮忙看看这款编码器?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这个是意大利莱卡的编码器,设备上已经使用了20年了。

网友A:
搜索了一下“AS605/DN-10-XRW/S273”,好像能够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B:
20年前的产品,你以为能够坐上时光机返回去购买吗?
厂家是否还能存在还是个问题,不会有一个厂家或者商家会库存20年前的零部件的,即使是拆机件,也很难寻找。
只有钻研电气控制系统的原理,使用新技术的国产系统替代才是治本的方法。
估计是模拟量接口的编码器,它是连接什么零部件来通电使用的呢?有几根线?

网友C:
肯定有替换的型号的。楼主好好找找吧。

网友B:
粗略翻译了一下楼主提供的图片里的编码器铭牌参数:
可以旋转360度?每转一圈计数一次?总计数360?输出的方式是NPN常开输出?高电平有效?提供的信号电压是11/30=0.36V?
需要楼主提供其余电气部件的图片才能做出更多的判断。

网友D:
哈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以上述参数找替换产品即可:
每周脉冲数:380;
供电电压:11-30V;
输出形式:NPN,集电极开路;
试试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以上述参数找替换产品即可:
每周脉冲数:380;
供电电压:11-30V;
输出形式:NPN,集电极开路;
试试看嘛。
好像是11÷30V,怪事,怎么会不直接标注11~30V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以上述参数找替换产品即可:
每周脉冲数:380;
供电电压:11-30V;
输出形式:NPN,集电极开路;
试试看嘛。
好像是11÷30V,怪事,怎么会不直接标注11~30V呢?
这个我熟, 意大利人 表示范围 都用 ÷, 不用 ~
这种更换都是找替代品,如果能找到原型号也肯定是天价,没必要。 楼主有兴趣把 接线都拍上来,大家替你想办法解决

网友E:
另外,这个编码器是 绝对值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哦,难怪呢,连续n无穷,我都看蒙了。原来是绝对编码器。意大利的在线翻译网上很少的。

网友F:
绝对值编码器。。。意大利货,岂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