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老师们好,三菱小功率模块,一体机的那种,上边有层透明硅胶,你们是怎么清理的?谢谢了

网友A:
透明硅胶是IGBT内部的吧?喷出来说明IGBT已经坏了吧?换吧。

楼主:
我是想清除它的,如何清除呢?比如有种液体

网友B:
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C:
这个透明的,用纸擦不掉吗?最好上个图来。

网友D:
记得从前模块整流桥炸了,用刀片和镊子慢慢清理干净,最后灌703硅胶处理。

网友E:
楼主是准备修复模块了,高手。

网友F:
楼主准备修模块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整流桥炸了也可以这样恢复,使用上没问题么

网友H:
建议楼主上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整流桥炸了也可以这样恢复,使用上没问题么
没有问题,该切断的切断,外接整流桥。修过多个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我可以试试看。一直是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