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现在控制的轴比较多,电控箱里面全都是驱动器,想节省空间找找多轴控制的驱动器,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
有使用过的推荐推荐。。。

网友A:
三菱目前J4系列有一带二或一带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有没有,还有价格方面要考虑下  我们目前是脉冲和CanOpen两种方式控制,脉冲的用松下A5 CanOpen用施耐德的。

网友B:
还有一拖多集成的,不错

网友C:
多轴控制驱动器市面上需求不大,估计也不会有很多的品牌型号可供选择,还是使用主流的单马达驱动器吧,后期设备重大技术改造导致空间不足的,需要新增电控箱空间。

网友D:
那就只能选择西门子了。

网友E:
国产的日鼎DHD双轴驱动器性能稳定,如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F:
你的伺服电机是啥,编码器用的啥品牌?

网友G:
法拉科也有这种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价位?

网友A:
这种多轴的使用比较少,所以价格并不便宜,货期也不一定好。

网友H:
还是打消这种念头吧;
现在用什么就还是什么;

网友E:
回复 楼主:
站内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