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矿用隔爆型双电源切换开关
有大神玩过吗··求个二次图·

网友A:
不是大神,没玩过。
没具体型号吗?

网友B:
这种双电源切换开关不是有现成的买的吗。

网友C:
楼上所述,是说有成套产品购买或定制吧。
若是使用,宜购买;如果只是了解其原理,则可以查查相关开关的资料。

网友D:
帮你找了一张放大下能不能看得清楚

网友E:
局部通风机就是双回路(双电源)自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