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8):
单位设计一台扎机两个扎辊,电机三相380v2.2kw带变速箱。需要变频器驱动。推荐个牌子型号!谢谢!

网友A:
是否重载启动和重载运行,可以考虑选择带矢量控制功能的2.2KW的变频器。

网友B:
这个选矢量控制可以承受大超载的变频器。

网友C:
西门子的S120系列

网友D:
这么小功率的轧辊驱动?有什么工艺上的要求吗?比如说需要调速吗?

网友E:
这个得选矢量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