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前天接手一台易驱3100型7.5KW变频器,故障现象三无,拿回家检查启动电阻20W40欧烧断,检查主回路模块等均无明显短路,直流电阻正常,换上启动电阻,开机点亮,出现跳ERR16看说明书是电流检测故障,检查电流检测电路无异常,家中有以前一块易驱3000型CPU板换上,故障排除。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谁知拿到厂里安装好。上电跳POFF,测量工厂三相电源无异常,以为在路上颠簸所致,拿回家上电试机一切正常,到此时才想到变频器拿回来之后面板没有拿回来,用的以前家里有的3000的面板,在家里试机用的是3000的面板到厂里用的是3100的面板,重新把机器带到厂里,换上3000的面板一切正常。把以前的CPU板换上用3100的面板也不在跳ERR16.也就是说绕了一大圈只是启动电阻坏了,自己因为疏忽没有拿回面板导致的一系列的故障。经过仔细对比2个CPU板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不同,估计是软件不一样所致。敬告各位同行,不要像我一样粗心。

网友A:
谢谢分享。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网友B:
呵呵,有些东西不一定可以代换啊。最好是原装的。

网友C:
同一品牌软件不一样,还是用一个型号比较稳当。

网友D:
一般不轻易换不同型号的主板。

网友E:
原来如此  谢谢分享啊

网友F:
你还算好的了,我有一次将二台同系列同功率的能士变频器的面板换了一下,结果炸机了,损失大着呢

网友G:
事实上现在只能把故障圈在主板上,至于主板上哪里问题不知道,如果没有主板的话还是没有好呀!如果达到元件级估计成本就低很多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运气还不错,换好了!经验!

网友I:
学了一个经验;
8楼所说情况,更要注意。

网友J:
还好没有造成损失。

网友K:
据说正经人都不会更换老婆,只有素质低下的才更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据说正经人都不会更换老婆,只有素质低下的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