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我这有一台直流串励电机ZLC  1500W   电机经常烧恢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楼主:
直流串励电机ZLC  1500W   电机经常烧的原因

楼主:
直流串励电机ZLC  1500W   电机经常烧的原因    是电动三轮车用的

网友A:
排除质量的情况下,电机电压和电池电压相等?电机功率和控制器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B:
直流串励电机一般都不会烧的,除非总是被堵转?检查下每次被烧,都是什么现象呀?

网友C:
这种电机过载能力强,除非长时间堵转才会烧,但都会有保护电路的也不会烧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