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对于三菱PLC的使用我还算了解,但今天突然多出了一台台达PLC。编号程序后,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台达PLC的输入输出公共端分别是哪个?不了解,求大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拿到的PLC是新的 吗?里面有个小手册,手册里面有讲的

网友B:
可以查对应型号的安装资料或硬件手册。

网友C:
输入公共端S/S,无极性。输出公共端C。

网友D:
输入只有一个,标的S/S;
输出点按不同的点分好几组的,每组一个公共端,所以请提供你PLC的详细型号;

网友E:
楼主不说型号也不上图帮错了会害了你自己
求助贴主题要明确

网友F:
请楼主注明型号!

网友G:
台达PLC接线和三菱相似。

网友H:
三菱的搞的定,台达应该也行的啊。多看看手册。

网友I:
漏型输出

网友J:
网上有手册下载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