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这几天修变频器是接连炸了三只模块,现在都不敢动手了,一台台达的2.2KW,电机转动一会报故障GFF,拿回去用维修电源加2A保险接0.75电机测试。 一启动电机转了两下模块和保险就炸了。还有两台海利普7.5KW的也一样,空载测试了输出的波型和电压都是平衡,接上电机就炸模块和保险。为什么2A的保险都保护不了模块
  变频器测试的时候电容断开了的,只用了维修的电容560uF,保险接在电容后面的。
  请问下大师们是怎样保护模块的
  我用的220变380的500VA的变压器,应该没有这么大的电流,昨天晚上拆了一只模块看了下是IGBT中并联的二极管击穿了,不知道是怎样造成的

网友A:
这个要专业人士来解答了哦,小功率的串接灯泡试试。

网友B:
串联灯泡试一下。多看看咸老师的书籍

网友C:
呵呵;先确认你用的保险是快熔而不是普通的;

楼主:
串灯泡只能空载,一带电机就会报低电压,我有次带灯泡也把模块给击穿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可能保险的熔断速度跟不上,或者其他的原因。

网友E:
这个原因不太好确定

网友F:
在逆变电路的电源输入端串灯泡或串2A保险,应该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是否为串接的位置不合适,如串接在储能电容之前或串接于三相电源输入端,起不到保护作用。
另外空机测试正常,是光测了脉冲电压吗?不能忽略对脉冲电流的测量。有时测量电压正常,往往掩盖了电流能力不足的真相。
须保障驱动电路输出正、负驱动电流的能力。才行啊。

网友G:
这么小的,除了上电带灯泡一般我不会做其他保护措施,我也没有遇到过炸的,楼主还是驱动没有修好吧

网友D:
4楼所说串灯泡仍烧模块,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
7楼所述,也应是经验之谈。

网友H:
多是窜灯泡的啊

网友I:
我到是用过隔离变压器供电。用变压器把电流限制了。没炸过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年修一只台达M2.2KW的变频器,原来机器是炸模块的,后来把光耦和电容等全换了,测量过驱动感觉是正常的,装上新的模块,串了只灯泡在530V电源端,主机电容断开,空载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也平衡,装上0.75的负载一开机,灯泡就亮了,断电后测量U相上半桥完了。后来用一对单管IGBT替换U相,空载也是正常,一带负载灯泡就亮,后来测试V相上半桥又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咸工:我测试过电流,我串240欧的电阻测试,交流电流有40MA。空载试机正常。上电机是电机抖了几下模块就完了。海利普的7.5KW的变频器,和你书上的海利普的15KW的变频器和电路图差不多,也是923,929加一对三极管,你书上说923可以直接驱动50A以下的模块,我想把三极管不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谢谢提供的情况!
对这方面不懂,只是看看他人经验;串灯泡后,已限制能量,此时带负载不知有无要求。

网友J:
最好的保护模块方法是把驱动修好了,检测没问题了,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