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易福门速度传感器(24V三线制的),正常工作时失速反馈(PLC上的点)一闪一闪的(像脉冲〕,怎样在WinCC上做成常亮的显示呢?

网友A:
对输入信号机型计数,配合定时器,在一定时间段内,计数值没有累加,判断为非正常,否则为正常

IF  计数值小于等于前次计数值 THEN
      布尔变量A:=TRUE;
      布尔变量B:=FALSE;
ELSE
      布尔变量A:=FALSE;
      布尔变量B:=TRUE;
END_IF

用你的指示灯去连接布尔变量。

网友B:
速度开关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貌似里面输出的信号就是常开常闭的

楼主:
怎么编PLC中
的程序呢?谢了

网友C:
用脉冲点控制两个时间继电器,再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指示信号,可不可行啊

楼主:
能举个程序例子吗?S300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