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09):
报警gff…查的是霍尔传感器坏了。请问哪个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A:
你不知道那个是霍尔又怎么查出来是霍尔坏了呢,神人。

网友B:
左下角的那两个方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垃圾,取板子的话,要先把模块焊下。

网友D:
有两匝铜线的那2个

网友E:
人才到处有!

楼主:
好的,知道了。

网友F:
1楼是的对,也可以称作为CT

网友G:
既然元件都不认识,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H:
这样的变频器有必要修吗,不如换一个新的

网友I:
将这个传感器换掉就算了

网友J:
不知道你是怎么查出霍尔传感器坏的?

网友K:
一锤子!可以根治这个代码!绝不是个笑话…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在网上看别人分析的。操作工说昨天正常停机的,今天就开不起。所以怀疑是传感器坏了,如果是igbt坏了那么当天晚上就应该开不起来。

楼主:
其实都是猜的,也没专业知识。我们给他换了一个备用的。这个,领导送给我解剖玩。

网友L:
是上边那三个小方块的东西,你可以测试一下它们输出脚的电压。

网友M:
我也不认识,请教

网友N:
这个变频器工作条件实在恶劣,不坏就没有天理了

网友O:
用来解剖玩的,有时间可以了解一下它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