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9月份左右的时候去跑客户,做空压机节电改造安装,陆续安装了一些客户,上个月客户就定了一个,知道昨天才有空去安装调试。客户的机器是台盛空压机22kw的。以前每天用电405度,24小时开机使用。浪费严重,如图所示使用时间,我保证他最低节约百分之15,无效退款。根据他的情况节约到百分之22-25应该没问题,夜班用气量很小的。变频器采用 易能en600系列矢量型变频器,其实没用他的矢量功能。用通用型的也可以的。矢量型的体积小点。正好配我最的柜子外壳,采用的工频变频器转换,单独变频器电源开关,4-20ma反馈信号。

上午9点过去安装走线,到12点安装完毕。开机实验,发现新装的压力变送器的三通阀碎了,买的铜的6元,于是去买的304不锈钢的10元的三通阀,这个经验重要,坏过3次三通阀了,有的店没有不锈钢的就有铜的。注意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同时买个球阀一旦压力传感器有问题可以关闭阀门换传感器。走线用来一个15的pvc管。电源线和电机线分开蛇皮管走的。在空压机柜里,找个好的地方,不要离发热严重的油分等东西太近,更不要贴上去。

实验用福禄克的钳形表测量电流,工频卸载为27a,变频卸载28hz为10a, 工频加载41a 变频加载34a。估计效果应该不错。一周后效果不错给百分之95的款。这个客户很痛快,每次给款不超过2周的。

网友A:
表不错,没少赚银子吧。

楼主:
这表的好处是能测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流而且准,100多的有利德就不行。

网友B:
空载时间较长,有节能余地。

网友C:
楼主来一张柜子的内部图啊,用没用PLC啊。

网友D:
效果很好吗  有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plc,直接设置变频器参数。里面看不见啥的,我里面有个盖板,把里面的元件都封住了。

网友E:
效果应该可以!

网友F:
空压机未全负荷工作确实有节电空间

网友G:
变频器PID调节,稳压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