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5-11-09):
进电为480V,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为440v。如果加装变频器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但变频器相关参数要做设置,把最高输出电压限制在440V以内。
另外我孤陋寡闻,还真没见过这个电压等级的变频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地进电为480V然后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参数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440V 对吗

网友B:
楼主你能确定你是在中国吗,电压480V高的有点离谱吧。

楼主:
现在出差在墨西哥,由于提供信息出错了。公司所有设备的电机的额定电压为440V,但是当地所用的电压为48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出差在墨西哥,由于提供信息出错了。公司所有设备的电机的额定电压为440V,但是当地所用的电压为480v。
我公司出口到那边,电压是三相220v的。你说的480v是他那边额定电压还是现场测量的电压?如果是现场测量的,那就不要考虑,直接用好了!

网友D:
对呀,就是这么做。进线电压虽然高,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可以参数设置的。向下设置没有问题。另外,如果不想调节速度,就是变压,用一个三相自耦变也行,更省事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还可以当变压器用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变频器,当变频用最合适,当变压器有点成本高。如果控制电机调速用,就是最好的了。变频器既可以变频,也可以变压。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只拿他变压太浪费了

用变频器做电源使用,也应该注意,它的输出最好还要加正弦波电抗器或隔离变压器,所以,它最好用于非50周波市电频率的电源变换,只变压不变频就太不合适了。浪费功能,增加成本。

网友F:
电机不是有电压不是有10%的余量么。380V的电机用在400V中。

楼主:
电机额定电压是有10%的余量,但是这边电压不是很稳定前一天测量电压有485v以上。今天量又是470v,现在就是担心电机在工作过程中电压突然升压高于480v 造成电机烧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变频器可以向下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G:
你选用当地产的变频器(或者船用440V变频器,其最高输入电压应该就是480-500V)

网友H:
怎么会有480伏的电压呀。

网友I:
比额定电压高10%不影响电机使用

网友D:
如果电机额定电压是440V,实际为480V,这个电压对电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