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大家有没变频器和组态王的配合示例,我在用的汇川变频器和组态王做远程间断启停。

网友A:
汇川变频器支持ModbusRTU,那么你在组态王中选择ModbusRTU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汇川变频器支持ModbusRTU,那么你在组态王中选择ModbusRTU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学习了

楼主:
再次认真翻阅汇川的通信规约,变频器和组态王通信成功,虚拟串口远程通信,控制变频器启停,读取变频器运行参数。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