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5-11-09):
 我有一台机器上有用到步进电机,每次关电源后,再开启电源,步进电机会动一下,位置会偏一点,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正常现象。所以要求每次开机都要重回一下原点为。

网友B:
步进驱动器不管外面是否接有电机,上电只要正常后它都会自动工作在制动状态,所以在每次上电后第一时间就是会听到电机响一下的声音,或会看见电机转子动一下…

网友C:
复位,回原点吧

网友D:
应该是自己找原点  在自检吧

网友E:
正常现象,如果影响使用就换伺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所以要求每次开机都要重回一下原点为。
大侠分享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己找原点  在自检吧
与伺服器不同

网友G:
正常现象

网友H:
正常现象,步进电机每次通电都会瞬间产生保持转矩,电机轴会有震动

楼主:
哦,谢谢师傅们,看来通电后要执行一次原点回归了。

网友I:
步进电机转子是有很多齿,电机本身有固有的步距角,驱动器通过细分的调整后步距角较固有步距角小很多,我估计上电时是不是将转子齿和定子齿对齐。不一定对好

网友J:
步进电机确实是这样的,就上个月我做了个三轴的插端子机,用的步进马达带棘轮送端.激磁后用手把端子对好,再上电,马达会动一下,位置又偏了.因为机构上没有做回原点的准备,所以我只能在程序上做了个点动,点一下发一个脉冲来对准位置.感觉很麻烦.

网友K:
不懂步进,,默默看着,,,,学习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步进电机转子是有很多齿,电机本身有固有的步距角,驱动器通过细分的调整后步距角较固有步距角小很多,我估计上电时是不是将转子齿和定子齿对齐。不一定对好

这位兄台讲的有些道理。

还有一些驱动器上电后会检查电机的参数,包括电阻、电感等,以便工作时以最优的方式来驱动此电机。 欧洲一些高端的步进驱动会有这种功能

网友M:
选用带刹车的就行了

网友N:
觉得1楼、2楼、12楼说的有道理,16楼介绍了另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