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1.PUL+
2.DIR+

网友A:
谁能回答出你的问题,真是大仙了,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B:
这好像是步进电机上的符号啊

网友C:
说不出品牌上个图啊
不同品牌标注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D:
1.PUL+ 脉冲+
2.DIR+ 方向+
不知对不对上楼主的设备。
最好上图。

网友E:
呵呵;这种标法的应当是步进驱动器;
一个是脉冲信号的+输入端;
一个是方向信号的+输入端;

网友F:
先说说是那一家的啊,要不然谁知道准确的答案。

网友G:
应该是方向和脉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