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运动中的物体左或右边障碍物,用距离传感器探测出距离太靠近或太远传感器给气缸一个脉冲信号,气缸就自动伸或缩。‘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程序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传感器和一气缸可以做到吗

网友B:
一般的距离传感器没有这个比较距离的功能,需要增加控制部件进行数据比较,比如说增加PLC控制器。

楼主:
PLC控制器就可以了,费用大吗

网友B:
只是比较距离而已?几百块钱的PLC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个QQ请教一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