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传感器

楼主(2015-11-09):
运动中的物体左或右边有障碍物,用距离传感器探测出距离,物体离障碍太近或太远传感器给气缸一个脉冲信号,气缸就自动伸或缩。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本人愚见,用光纤开关

楼主:
不懂求指教

网友B:
非得算距离吗?一楼说的,用光电开关,磁控开关……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超声波的,这个比起测距光电传感器要省的多啊。

楼主:
不要算距离,物体是在轨道上运动,障碍物有时弯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光纤开关就可以控制气缸?

网友D:
如果可以双侧感应的话,就稍微灵敏点的普通传感器就好了,设定感应器的最小距离,最小距离触发后气缸动作

网友E:
光纤的就可以吧!

网友F:
本人愚见,用超声波传感器试试

网友G:
可以啊,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是可以的 。它有量程范围的,超出了范围会有I/O信号的 。你这个是什么精度?

网友H:
没具体到选型标准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