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 共三个问题有梯形图,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1-09):
请教各位大神,总共三个问题
问题一:如果我想要X0 ON一次就让步进电机正反转一次有办法吗?
问题二:如果我把PLSV换成PLSR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正反转吗?因为PLSR没有方向输出位置D2
问题三:如何在不使用PLSR的状况来进行附带加减速的步进电机正反转呢?

网友A:
呵呵;请搞清楚不论是PLSY还是PLSV,仅仅是脉冲输出指令,也就是说正转反还需要另外的信号来控制;
另外,这二个指令给定的脉冲输出数量及脉冲频率是不可以为负数的;
根据你的情况,请使用定位功能指令;

楼主:
您说的定位指令是DRVA这类的指令吗
我使用PLSV 当D0为负数的时候Y003输出为OFF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会使步进电机反转反之D0为正数的时候Y003输出为ON
我不是让脉冲输出为负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定位指令是DRVA这类的指令吗
我使用PLSV 当D0为负数的时候Y003输出为OFF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会使步进电机反转反之D0为正数的时候Y003输出为ON
我不是让脉冲输出为负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所以说,用定位指令时你还需要通过Y3来控制正反转;
使用DRVI或DRVA更方便些;

网友B: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楼主搜索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Z大的建议
小弟在询问一个问题
DRVI与DRVA有办法做到一次正反转的功能吗
我只要X0 ON一次就好
而不是需要X0和X1两个按钮

网友A:
与你X0没有关系;
你可以程序里设定正转完成后,隔一秒再反转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小弟才疏学浅,这两周才刚开始碰PLC
可以麻烦Z大给一些指点吗

网友C:
drvi或是drva指令,一个按钮完全可以实现正反转的,楼主要弄明白这两条指令的含义,M8029你都知道在这里面用了,再仔细看看,你会有所突破的

网友D:
DRVI指令可以重复多次的,先一次正转完成后用T0时间再一次DRVI完成反转

网友E(2016-01-06):
DRVI 可以重复使用但要注意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