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蓝海华腾变频器 V6 3.7KW   原先是无显示
修好电源部分后  单独上500V显示EPCU
熟悉蓝海华腾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正常,按下复位就好了

网友B:
组装好上三相380就不报了

网友C:
等待楼主的结果!没有接触过

网友D:
接上电机带载运行就好了

网友E:
看来,主要是先了解故障代码的意义,然后是处理经验。

网友F:
EPCU代码,查询一下应用手册该代码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