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基本情况介绍:

接线如图所示,扩散硅压力变送器  带现场显示  输出信号4-20mA,AI模块为鸿格I7017 。

现场新增加一个压力变送器,我直接在现场的接线箱看了下,发现鸿格模块的输入通道上都并联了电阻,所以我就以为鸿格模块的输入信号为电压信号,于是我就直接找了个500欧姆电阻就这样接上了。压变现场显示正常。

然后我开始调上位机:
上位机为组态王,我用鸿格调试软件打开了新接入的压变的输入通道,这是突然发现这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设置是电流信号。并且还发现,新接入的通道输入值为20mA(仪表为0-1MPa,管道压力在0.62左右,压变现场显示也基本这个数),当然组态王上也是显示我设置的最大值。

发现输入信号为20mA之后,我认为是这个并联电阻造成的,于是去掉电阻,结果直接导致压变现场显示也没有了。再把电阻接上,又好了。

问题:
1、既然模拟量模块输入为电流信号,为什么还要并联上一个电阻呢?(模块的其它通道也并联了一个电阻,阻值貌似是130欧姆。)

2、为什么输入信号一直显示20ma?

网友A:
哈哈表情楼主敲了这么多字,还不如好好看看那一百多页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很好很强大。以后我会注意看说明书,受益良多。再次感谢。

网友B:
为什么要加电阻还是没有说啊

网友C:
标准电阻250欧。

网友D:
模块内部还是采集的电压变化,只是应该是0-5V取样,所以是125电阻

网友E:
这模块虽说是电流输入,而实质其接收的仍是电压信号,要求在输入端并一个125欧的电阻,就是将4-20mA信号转换为0.5-2.5V的电压信号。楼主并了500欧的电阻,转换的电压为2-10V,相对模块该接收的信号而言是超量程了(4倍),所以显示肯定大于20mA(由于你组态设置了4-20mA,所以其只能显示20mA而已)。去除电阻后现场变送器没有显示是由于模块的输入内阻很大的原因(其也超过了变送器所规定的负载电阻范围)。

网友F:
测量的是电流信号没错,但显示是通过电流经过电阻产生的电压来取样的,所以你不接电阻的话肯定没有数值的;
同时电阻的阻值也必须按规定的值选取,而不是乱选一个;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大家

网友G:
这样说起来,该电阻是不是类似于取样电阻。

网友H:
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学习了!我说之前我们安了一块温度的数显表厂家给我一个小电阻非让我用的时候安上,这回明白了!

网友I(2017-08-14):
那么输入通道是不是就要按电压0-10V设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模块内部还是采集的电压变化,只是应该是0-5V取样,所以是125电阻
呵呵,应该是0.5-2.5V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模块虽说是电流输入,而实质其接收的仍是电压信号,要求在输入端并一个125欧的电阻,就是将4-20mA信号转换为0.5-2.5V的电压信号。楼主并了500欧的电阻,转换的电压为2-10V,相对模块该接收的信号而言是超量程了(4倍),所以显示肯定大于20mA(由于你组态设置了4-20mA,所以其只能显示20mA而已)。去除电阻后现场变送器没有显示是由于模块的输入内阻很大的原因(其也超过了变送器所规定的负载电阻范围)。
解释够到位

网友L:
学习了。模块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