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5-11-09):
请教各位,电路图里面的R2和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怎么分析这样的电路图呢?请大家支招

楼主:
这是电路图(第一次没传成功)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电容和电阻是旁路通道,在正反向开关电压变换中,保护二极管不受过压冲击的。

网友B:
是PLC控制器的输入电路对吧,电子线路的基础知识,什么是RC电路?起什么作用,请度娘。

网友C:
RC滤波电路,滤除输入中的高频成分,R1限流保护电阻。看看单片机键盘输入矩阵电路,为了消除抖动,都是用软件延时来消除抖动。这个可以看成是硬件增加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滤波电路,滤除输入中的高频成分,R1限流保护电阻。看看单片机键盘输入矩阵电路,为了消除抖动,都是用软件延时来消除抖动。这个可以看成是硬件增加稳定性和可靠性。
学习了

网友E:
4楼说的很好啊

网友F:
是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RC滤波电路,滤除输入中的高频成分,R1限流保护电阻。看看单片机键盘输入矩阵电路,为了消除抖动,都是用软件延时来消除抖动。这个可以看成是硬件增加稳定性和可靠性。
学习知识啦!谢谢这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H:
期待下一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I:
让我也温习了一下,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
大家别都深藏不漏啊,都出出注意想想招啊。

网友J:
觉得4楼说的有理,楼主可以说说是哪方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