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为什么我把参数设置为键盘启动了,接变频器的RUN键,变频器不运行,面板也没有出现READY英文

网友A:
频率给了吗?

网友B:
有没有报警?如果电压低的话,不会出现REDAY字样。

网友C:
有报警存在吧!

楼主:
没的报警,已经给了频率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是多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上次修的一个维肯的,就是没有报警,

楼主:
是不是要给使能才行啊

网友E:
刚修一个NXS132KW的,要ready灯亮才行

网友F:
伟肯有的型号有缺相检测,而且检测到缺相也不报警,就是 ready 不点亮

网友G:
必须 ready灯亮才能启动

网友H:
是什么型号的,或者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I(2018-04-1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短接端子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