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 设置特殊寄存器的值出现冲突

楼主(2015-11-09):
32位的寄存器 是连号的,所以才会冲突 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A:
32位的占用两个寄存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但是这是台达PLC固定的特殊寄存器 怎么会是连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但是这是台达PLC固定的特殊寄存器 怎么会是连号的啊?
为什么你要用特殊寄存器来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要用 而是加减速时间 初始频率 最高频率。。。。。 台达已经固化在了特殊寄存器中 而我现在想做的是修改固化在特殊寄存器里面的数值

网友B:
呵呵;首先要搞清楚对应的数据是16位还是32位;
如果是32位的一个就需要占用二个16位的寄存器,所以前面的编号就要隔开一个,不能连着;

网友C:
出现冲突,是软件提示,还是根据现象作出的判断;
其D1341、D1342的值是否允许修改,修改时是否是用32位数送入的(D1341、D1342作为一个双字)。
我没有用过,只是更根据图示猜测。

网友B:
呵呵;软件是不会提示你的;
只是最后数据会乱套;

网友C:
如果楼主只是观察所示图表 而有疑问的话,应是:16位数则观察16位的位置,32位数则观察32位的位置。
也就是,没有出现冲突。

网友D:
直接用双字传送命令将数据传送到D1341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传到1341之后1342 1340都会变化 好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K90000之后D1340 D1341 D1342三个值都变化了【之前是清零了的】,好郁闷

网友C:
   若是将K90000送D1341、D1342,则是32位数,观察D1341的32位对应值即可;这时,K90000二进制数是1 0101 1111 1001 0000,高字为1(K1)、低字为0101 1111 1001 0000(K24464),括号内数值是从16位位置观察到的,正确。
   至于D1340,此时应当是观察其16位数值(K0);而其32位数值,此时不应观察——其来源是,假设是D1340(低字,K0,0000 0000 0000 0000)、D1341(高字,K24464,0101 1111 1001 0000)组成双字,则为0101 1111 1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K1603272704),但该值因D1340未组成双字而无意义,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