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5-11-09):
煤粉锅炉燃烧系统,三个18kw的电机需要变频,负载是风机。
需要在启动后调整风量,或者偶尔在运行中改变风量,其他时候稳定不变。
可以直接推荐型号,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直接咨询供应商用于控制风机的变频器,各品牌的都有

网友B:
国产的很多!通用型!

网友C:
型号很多,,但我还是喜欢ABB的,,参数简单,,还有中文的 ACS510-25KW就可以了

网友D:
很多厂家有风机和水泵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E:
是否存在风速传感器,是否需要闭环控制系统,是否需要设置PID参数进行高精度控制。

网友F:
国产的变频器很多,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有需求,站内信联系

网友G:
18kW的风机控制电机,选用西门子的MM440,15kW即可。风机负载属于变转矩负载,所以,变频器可以选小一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需要风速传感器,不需要闭环控制,只是目测风速不合理时人工调节一下。不过打算用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看你的帖子和回复学到了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我了解下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错,我也是,从2000年左右,我就到这个论坛里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是版主,但很喜欢在这里交流和学习,和你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学到了很多,收获很多。在技术论坛里,只要多参与交流,不仅可以共享自己的知识、认识和体会,同时还收获别人的共享经验、知识、技能。挺好的。

网友H:
国产的都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8kW的风机控制电机,选用西门子的MM440,15kW即可。风机负载属于变转矩负载,所以,变频器可以选小一档的。
赞同^_^

网友G:
我们做风机类的传动,都是选择西门子的通用变频武器MM440,它同一型号有两个参数指标,一个是恒转矩特性的指标,一个是变转矩特性的指标。其中5.5kW以上的,变转矩特性指标都比恒转矩指标大一档。比如11kW的恒转矩特性,可以带15kW的变转矩特性负载。

其实,本质还是低频特性,风积类负载在低频下的负载转矩小,随转速的升高,负载特性按抛物线加大。说明,变频器对低频的电流特性是有限制的。以这个选型原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如果实际负载在低频下比较重,那一定要把变频器的电流或功率选够。否则会威胁变频器的可靠性。

网友J:
国产的大把的,随便选哪一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