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信号灯一闪一闪的这种情况

网友A:
问题呢,没写出来啊

楼主:
I0.0常开点,通电时有上升沿,计一次,间歇给I0.0通电,计次数,每次间歇时间相等,程序怎么写?

网友B:
I0.0是西门子PLC的信号输入端口,如果需要使用该端口进行脉冲计数,请提供真实的输入信号,程序只能进行采集信号,不能自己制造出真实的传感器输入信号。

网友C:
能够看到信号灯一闪一闪,频率应当不高;则想来,用计数器计数就可以了吧。
但我不了解该型号的指令。

网友D:
用保持型计数器不知道可以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