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不能显示大部分元件

楼主(2015-11-09):
自己离线模拟就很好,为什么一下载下去就不能正常显示部件了呢,只显示文字,如图

网友A:
屏没有连接PLC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哈哈,你选择的型号不对。

网友C:
1楼说得对,没有与PLC连接上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D:
楼主连接PLC试试啊

网友E:
因为那些元件用了PLC的地址,但又没有和PLC链接。

网友F:
只有与PLC通讯上了才能显示出来的,你没有连PLC,当然也就没有显示;

网友G:
选择好PLC的型号,进行联机,再试试。

网友H:
通讯没连上 或者地址不对?

网友I:
也有可能没有图片了。

网友J:
联.PLC试试

网友F: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不联接上PLC的时候对应PLC的相关数值等是不会显示的;
通讯上PLC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网友K:
通讯错误 稳稳地

网友L:
通讯错误或是格式错误

网友M:
这是80%的新手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的PLC和触摸屏没有通讯成功呀。

网友N(2016-01-16):
与PLC通讯成功了没?

网友O:
还有更好的呢:小部分显示大部分显示,呢个更加让你郁闷

网友P(2016-04-12):
用的PLC地址你不连PLC当然是这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