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回路中负载为一些伺服,端子排上接触不牢固,在开机瞬间或开机一段时间后,容易跳闸吗???
有较大的接触电阻,不是反而让回路功率变小,电流也小,不是更不会跳吗???

网友A:
接触不良,接触电阻乘以通过电流就是此处的发热功率,压降引起三相不平衡等恶性循环你想想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了

网友B:
会跳闸,没损坏设备就不错了。

网友C:
人才啊,知道接触不良还不早点处理掉,隐患很大的

网友D:
会跳闸,加电阻会引起火灾哦

网友E:
是遇到了这一现象吗?
是否会引起空开跳闸,要看具体情况;但接触不良,肯定是存在故障或故障隐患。

网友F:
赶紧处理掉吧。

网友G:
接触不良搞不好会引发火灾滴

楼主:
为什么会跳闸???

网友H:
接触不良会引起电流变大啊。

网友I:
严重接触不良有可能跳空开吧

网友J:
端子排会融化的,严重会短路的啊。

网友K:
接触不好的后果可大可小
严重的火灾都有(这个是有实际案例的)

网友L:
知道设备保养里面有一条是:定期检查接线端子的螺丝是否松动这一项吗?

网友M:
开关机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所以接触不良,就好像开关机好几次这样吧

楼主:
为什么会跳闸???
讲了这么多,这个问题的本质没有解释一下啊

网友N:
呵呵,接触不良导致产生的接触电阻的电阻值,你认为是可以控制的吗?
事实上,是不可以控制的,在大功率的线路里面,如果接触不良,就会产生打火现象,打火现象可不是像点烟花一样的非常平稳的燃烧哟,是间歇的由小火花到大火花,因为螺丝已经松动了呀。

不稳定的打火现象,就是给负载提供高频的脉冲电压,至于负载为什么会跳闸或者烧毁,请自己理解。

网友O:
会跳闸,大负载更严重。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高频脉冲电压,没査出来会引起电流更大

网友P:
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接触不好的地方有电阻,有电流通过时,就有压降,而你的负载是恒功率类的负载,负载要达到相同的功率,就需增加电流,这个电流是以平方倍方式增加的。。。。。。

不知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N:
高频脉冲电压就是冲击电压,荧光灯管的启辉器原理就是利用这个实现的,脉冲接通和断开,导致线圈式的镇流器感应出高压电离灯管内部的气体从而导致其发光。
如果负载有线圈或者变压器,那就非常致命了。

网友Q:
肯定会有影响的啊    快点解决吧

网友R:
知道接触不良还在讨论跳闸不跳闸的问题,不然到时候出现更大的故障的,你想哭都来不及

网友S:
隐患大家都说了,跳闸的根本原因是,接触不良导致发热,然后热量传递到空开上,空开一般都有过载跳闸也叫热脱扣,然后就跳闸了。如果虚接点离空开很远,热量传不到空开,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T:
没事,接触不良也就是点火罢了,说不定你还可以顺便抽烟呢!
我们那里一个人房子着火了,他就用那个火点烟滴......

楼主:
cfg168解释的应该是对的,
哎,说不到点上的人真多。

网友U: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加大,线路发热肯定会顶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