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老设备用的是4ad现在要多加两路输入,可地方不够,想买一个8ad.可是没程序,不知道咋用,官网上都是英文的看不懂,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官网上有 FX特殊模块手册,上面说的这两个模块的说明都在这个手册里

网友B:
8AD分辩率要高一些,FX特殊模块手册是中文,上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网友C:
4AD有程序了,还有中文手册等资源,8AD应该可以摸索着搞定了呀。

网友D:
官网手册上中文有

网友E:
  看上去挺多的,例程也有,个人觉得编起来还是很方便,主要设置测量类型,再就是读取#10~~17的值就可以了,下面是手册,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