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本人这是75kw变频器,更换霍尔之后还是不准,空载带15kw电机50hz只检测到2a而钳流表为为16a左右,电机是新的。
图中为霍尔的输出脚电路,但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这个板子是ABB ACS800系列里的不带回馈电网电能的机子。霍尔传感器下方有2个薄片的小板子,上面有电路。你测量一下,应该是上面的某一个元件坏了。电流检测,电压检测应该都在上面的。拆解的时候小心,一旦裂了,就拉倒了。

楼主(2015-12-27):
回复 网友A:
后来也解决了,减小了采样电阻,具体的就这,那个班子我知道怎么做说不清楚嘴笨,谢谢你

网友B:
 这些都是高手级的维修呀,膜拜呀!

网友C(2020-05-23):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在哪个修改了采样电阻?能发个照片吗?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带电能回馈的结构就这个问题而言(电流测不准)是不是考虑很多方面

网友E:
是在陶瓷小板那里改小采样电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