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家中电动三轮车充电器本来好好在充电,不想被一阵风刮到地上,摔了一下,结果不行了,通上电指示灯没反应,测量线是好的,保险管是好的,也没看出有虚焊的地方,求解?不懂电子电路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啊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好?上个图啊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一般都是整流部分坏的多吗?

网友D:
前面不是有个修电动车的压缩包吗?可以下载下来看看啊

网友E:
如确定无虚焊,测量一下开关变压器个绕组是否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一般都是整流部分坏的多吗?
因为前级工作在高压的环境下,尤其是开关管驱动电路(大部分都是3842集成块),一般不是开关管就是驱动电路烧毁。

网友F:
这应该跟热水器一样,琢磨琢磨就会修了

网友G:
现在应经禁止电动车上路了,,这是天意叫你不要用电动车了,况且你这个还是三路的,,,

网友H:
摔了一下,感觉应该是开关变压器的脚有断线的,用万用表打一下开关变坟器的线圈通断

网友I:
建议楼主上传一个图片

网友J:
估计是哪个器件摔的引脚断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一般都是整流部分坏的多吗?
因为前级工作在高压的环境下,尤其是开关管驱动电路(大部分都是3842集成块),一般不是开关管就是驱动电路烧毁。
像那种掉在地上摔一下就坏了的,也是这方面的电器件损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一般都是整流部分坏的多吗?
因为前级工作在高压的环境下,尤其是开关管驱动电路(大部分都是3842集成块),一般不是开关管就是驱动电路烧毁。
像那种掉在地上摔一下就坏了的,也是这方面的电器件损坏了吗?
电路板的防震动性能不行,估计是震坏了内部的元器件。

网友K:
楼主上图看看关键是电源的拓扑,和驱动芯片

网友L:
先检查一下整流桥后是否有400多伏直流电压,有就是开关电源回路有问题。

网友M:
是啊,楼主传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N:
摔了一下 ,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拆开看一看再说。

网友O:
可以如9楼所说,从“摔了一下”着眼;辅之以对原理、对电路的了解,则更好。

网友P: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前级的整流电路与滤波电容,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测量大功率开关管的输出级是否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的前级故障多。
一般都是整流部分坏的多吗?
因为前级工作在高压的环境下,尤其是开关管驱动电路(大部分都是3842集成块),一般不是开关管就是驱动电路烧毁。
像那种掉在地上摔一下就坏了的,也是这方面的电器件损坏了吗?
电路板的防震动性能不行,估计是震坏了内部的元器件。
那震坏的应该是那些分立元件吧!

网友P:
强烈震动摔碰后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开关变压器

网友Q:
你首先把线路板焊锡脚位置烫一遍再说,然后从电源输入位置往后面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