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9):
PLC FX3U-16MR/ES-A  在写入程序时 在输入端的n和l端需要接电吗?

网友A:
看不明白表情,是不是漏L了,电源要接的

楼主:
没漏 l 小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要接220电源到L和N上才能输入程序?这就是所谓的AC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要接220电源到L和N上才能输入程序?这就是所谓的AC电源?
没电CPU怎么运行?

网友B:
肯定是要有电源才能工作的。

网友C:
晕;当然是PLC得到电源的情况下才能工作了;

网友D:
CPU得电才能工作,PLC必须有供电电源的啊

网友E:
不支持断电读写程序的,汇川的倒是可以。

楼主:
谢谢了 小生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