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前提介绍,一台回流炉。西门子200PLC与4台台达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控制。其中3台控制风机,一台控制运输链条,在运输链条的电机轴上装有一个圆齿轮盘和光电开关作速度反馈,也就是土编码器。PLC与电脑通过嵌入软件显示和设置工艺参数。现在的问题是链条速度发神经了,听操作员讲6号晚上本来设置速度900.实际值突然降到了475.运行了一段时间,飙升到1800.导致链条脱轨。大概运行了4分钟。装上链条后又降到100多。关机重启后又正常。今晚是设置900,始终实际值显示是475。查看变频器面板显示大约9HZ。(正常设置900为18.5HZ).也就是说实际值电脑显示和变频器显示是一致的。为何就加不到设定值?大概说一下我的推断。一是因为是同一通讯线控制4台变频,其余三台正常和设定值一致,排除通讯线路故障,通讯模块硬件故障。二 实际值电脑和变频器显示一致排除速度反馈部分故障。剩下三个最大的嫌疑,一是负载,也就是链条的阻力。二是变频器本身和电机。三是程序,西门子200CN四级加密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上次被故意做手脚屏蔽通讯口)。如果说是负载阻力,运行几天都可以正常,隔几天再来一下。准备上报安排时间,先全面检修机械部分。如果是后面两点,估计会有点麻烦。

网友A:
把变频器改成电位器调速试一下。不像机械故障。应该是程序通信过来的设定速度不对。

网友B:
速度给定不经过PLC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什么叫4级加密啊?可以联机看到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4级加密啊?可以联机看到程序吗?
能看到程序还叫加密啊。

网友D:
你的设备,PC作为MODBUS主站,PLC和变频器同时作为从站,PLC和变频器没有通讯,PLC的功能时控制变频器启停,完成温控工作,链条运输是PLC通过所谓的编码器进行的闭环控制,初步判断应该是程序温区,通过这台机器的配置来看,这种控制方式的回流焊早应该被淘汰了。

网友E:
变频器的速度数据是哪里给定的,速度的反馈判定是哪里进行的,会不会是由于传感器灵敏度问题造成了速度反馈出错,从而导致变频器得到了错误的速度设定

网友F:
四级加密也是可以弄的,上百度找找。

网友G:
速度设定值是否确实准确送到了变频器,也就是2楼所说情况。

网友H:
是不是有干扰啊,,485通讯很容易干扰的,,我们都没用了,,喜欢无故停机,

网友I:
先检查编码器器,包括编码器到PLC的连线,有条件的的话换新,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看有没有欠设备厂家的货款,如果没有可以打电话问设备厂家,问厂家还不能解决,可以电话13379200454咨询我

网友J:
可以读出来程序的。监控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有干扰啊,,485通讯很容易干扰的,,我们都没用了,,喜欢无故停机,
怀疑是干扰

网友L:
机械阻力不可能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啊

网友M:
楼主意思程序修被动手脚了,四级加密不好解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4级加密啊?可以联机看到程序吗?
4级就是密码神马的没用了,无法上传程序。

网友I:
即使4级加密也能读出程序,麻烦些,机械问题也有可能,出现速度降低时看一下变频器电流,变频器面板上按显示转换键就能看到电流,如果电流超出变频器额定电流,说明机械有问题,否则与机械无关,再一个看变频器参数有没有人动过,再校对一遍,

网友O:
很有可能是反馈那里出现问题,  查看反馈机械上的问题 再查反馈线上出现的问题  查不到的话先不要反馈开环看看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P:
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只不过我们PLC连的不是变频器而是电动调节阀!后来更换的输出模块好了!但楼主这个四级加密很恶啊!找不到原厂家只能重做了!

网友Q:
lz导线上用的端子号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能提供下吗,一直在找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