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选型问题

楼主(2015-11-10):
各位大神们,你们在伺服马达选型时,会和机械工程师做哪些沟通?需要从机械工程师那里了解哪些数据啊,,谢谢!

网友A:
我们这马达的大小型号都是机械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们这里也是啊,但是我想了解下伺服选型这块,为下份工作做准备

网友B:
马达我们这边也很少选,一般是机械工程师根据自己的要求选的吧,他们的设计方案,尺寸,速率,扭力这些他们要知道,我们知道多大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是机械选的吧。这些涉及到扭矩,速度,安装尺寸等等;只能他们选好电机后,根据电机的性质去选择伺服驱动

网友D:
楼上正解,一般电机和伺服是要成套配备的,避免不同品牌的产品不能兼容

网友E:
一般都是机械选的!

网友F:
呵呵;至少你要知道功率、转速、尺寸、安装方式等参数;

网友G:
必须知道电机的全部技术参数(铭牌数据)以外,还要知道系统的控制工艺和需求。也就是说电机做什么?需要什么工艺和功能?控制对象所要达到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

网友H:
我们这边都是机械把电机什么全选好了,

网友I:
机械要告诉你:转速、转矩、制动组件、轴径、安装方式
这些就是机械需要的参数,剩余就是电源电压、制动电压(例如汽车厂要求制动电压DC24V),选起来很简单

网友J:
机械工程师选电机,一般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的,你要向机械工程师要:变速比,丝杆导程,刹车电压功率、电机最高转速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器呢?也是机械选吗?大神能给我一份你们自己做项目的电气元件选型表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负责这个,想了解下做设备中哪些需要电气工程师去选购,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神能给我一份你们自己做项目的电气元件选型表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负责这个,想了解下做设备中哪些需要电气工程师去选购,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神能给我一份你们自己做项目的电气元件选型表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负责这个,想了解下做设备中哪些需要电气工程师去选购,谢谢!

网友K(2021-11-15):
专业伺服驱动系统电机马达选型,销售,售后 尹先生15599077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