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请问各位论坛前辈,威纶通触摸屏可与欧姆龙PLC~cpm1a/2a应用通讯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触摸屏厂家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他的屏怎么卖?

网友B:
当然可以,CPM2A自带RS232,电缆就很方便了;
CPM1A需要一个CIF01通讯模块转换成RS232,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普通的国产直接通讯的电缆,稳定性与CIF01不同;

网友C:
这个通讯是最起码的
没这个的话估计就没法卖了!

网友D:
基本上任何一款plc和触摸屏都可以通讯的,要不产品不好卖呀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