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是这样的,本人最近加入了一家模具设计制造公司,具体的来讲是加了公司的喷涂部门,但是最近在塑料件喷涂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良品,想请教一下塑料件喷涂工艺有哪些?怎么做才能降低不良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不良产品是怎样的?大都原因与调漆有关,与设备有关的比较少,还有是人工喷的还是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机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机器的
那要看是什么产生的不良,涂装原因很多的,你列举下不良的情况才好找原因

网友B:
这可能需要工艺人员去分析,或会同材料等相关人员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