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如果用AB的compactlogix系列PLC配三菱的伺服可行吗? AB的这款系列不像低档的1200,1300,1400,1500有高速脉冲输出,只能走通信, 三菱的伺服是支持RS422协议的,是否AB的CPU只要支持422就可以完成控制第三方伺服的功能呢?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脉冲式的,只要考虑脉冲是否匹配就行了;
如果是通讯,那就比较麻烦了,不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B:
不懂楼主准备选型哪个型号?L2X?L3X?L4X?
甭管选型哪个型号,都可以扩展工业以太网总线进行通讯或者RS232进行通讯,至于使用通讯手段进行控制伺服驱动器,需要伺服驱动器的本体拥有被通讯控制的功能,详情请翻阅所选型的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脉冲式的,只要考虑脉冲是否匹配就行了;
如果是通讯,那就比较麻烦了,不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D:
不行的可能性要大的多